请教avr JtagICE MKII驱动问题,win8 64位

楼主(2014-04-16):
请问大侠,win8 64位支持avr JtagICE MKII吗?谁能提供个驱动?多谢~~
插到电脑上提示:

网友:
同求 AVRISP MKII win8 64位驱动  或者推荐win8 64位能用的AVR下载器

网友:
刚刚试了
安装 最新的 AStudio62beta 能解决 AVRISP MKII win8 64位驱动问题 希望对你用帮助

楼主:
多谢,求AStudio62beta安装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