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做四轴不到一个月了

楼主(2014-04-16):
不到一个月了,我才开始做,姿态角融合弄好了,基本的程序框架才搭起来,小弟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式的PID公式,网上看了很多,现在感觉真乱,求推荐啊!还有遥控器的无线发送数据是什么格式??  接收端如何检测接收机的PWM信号?求教各位大神啊!

网友A:
做毕设肯定有示波器吧,把遥控器的接收信号看看就是了。

网友B:
我也做毕设,现在才到卡尔曼阶段,愁死人了。。。

网友C:
没有积累,直接把四轴当毕设,很难搞。最好之前做得差不多了。

网友D:
楼主辛苦了,看来难以完成任务

网友:
量力而行

网友:
发错了,下楼

网友E:
pid的不知道怎么说,感觉就是最简单的pid啊,关键是你怎么设置多环逻辑,可以多参考相关论文
遥控信号分两种
一种是每个同道单独获取,信号是20ms周期1~2ms高电平,需要用很多同道的定时器捕获,不划算
另一种是将所有同道逻辑加在一起,要求各个同道相位不同,你从示波器可以看看,然后也是用定时器捕获,关键是通过时间的长度判断帧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d的不知道怎么说,感觉就是最简单的pid啊,关键是你怎么设置多环逻辑,可以多参考相关论文
遥控信号分两 ...

你说的环是        motor1 = throttle - PID_param.roll_pid + PID_param.pitch_pid - PID_param.yaw_pid;这样的吗? 磁力计用在大四轴上干扰好像挺大的吧?传感器校准也就是每次采样完就减去零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了,看来难以完成任务

   这不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积累,直接把四轴当毕设,很难搞。最好之前做得差不多了。

之前做过直立车,哎,感觉数据放在电机上面会不会干扰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毕设,现在才到卡尔曼阶段,愁死人了。。。

我是直接用的AHSRUPdate()这个函数,上位机上面还好,不知道放电机上面会不会很大的干扰,还有现在校准都不会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毕设肯定有示波器吧,把遥控器的接收信号看看就是了。

号的  我想试试

楼主:
恩恩   我会的

网友F:
我也是做毕设 已经飞稳了,对于能飞起来说用IMU_Update够了,不搞GPS悬停,航线的没必要用磁力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积累,直接把四轴当毕设,很难搞。最好之前做得差不多了。

是啊,超难搞!!!

网友G:
兄弟,握个爪,我毕设也是四轴

网友H:
幸灾乐祸的路过,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I:
目测难了。。。要加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做毕设 已经飞稳了,对于能飞起来说用IMU_Update够了,不搞GPS悬停,航线的没必要用磁力计 ...

我现在用了磁力计,不知道PID公式pitch_pid = (float)(Pitch_PID.Kp*err+Pitch_PID.integral*Pitch_PID.Ki-Pitch_PID.Kd*float_data.gy);这样可行不?参考一个浅谈PID公式的帖子,还有遥控器解码你是用外部中断加计数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幸灾乐祸的路过,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看了你的帖子,我想问一下你的方向控制方案选的是哪个?YAW方向只用P控制码?我不用串级PID也能飞吧?

楼主:
   最后的疯狂!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目测难了。。。要加油啦

   三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握个爪,我毕设也是四轴

你做的咋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超难搞!!!

一个人,全都要自己搞,时间短,还要留大把时间写论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做过直立车,哎,感觉数据放在电机上面会不会干扰特别大

震动是必须的,但是看机架和电机,稍微震动还是可以忍受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了磁力计,不知道PID公式pitch_pid = (float)(Pitch_PID.Kp*err+Pitch_PID.integral*Pitch_PID.K ...

你用AHRSUPDATE融合磁力计的话要避免磁场的干扰才行,比如说电机转动产生的磁场干扰到磁力计也会引起Pitch和Roll的变化,如果干扰小的话用上面的公式也可以,还是建议用IMUUPDATE

网友J:
这种东西努力一下,捅破了就是一张纸的厚度,刚开始我也觉得特别麻烦,做出来后就觉得很简单了。姿态结算如果效果不好可以参考蜂鸟四轴的开源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的咋样啦??

做完了,从装机到成功起飞,四天不到,之前一直在做电调,这个真的伤心,到现在也没能用在四轴上

网友K:
我笨 做了四年
一个月,全搬开源,就可以,自己做 可能性几乎没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我想问一下你的方向控制方案选的是哪个?YAW方向只用P控制码?我不用串级PID也能飞吧? ...

如果你的飞行时间大于30秒,一定要人手连续控制的。否则会漂。一个PID就能飞,能悬停得很好。大动态回中性能差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的飞行时间大于30秒,一定要人手连续控制的。否则会漂。一个PID就能飞,能悬停得很好。大动态回中 ...

请问陀螺仪积分后漂移要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东西努力一下,捅破了就是一张纸的厚度,刚开始我也觉得特别麻烦,做出来后就觉得很简单了。姿态结算如 ...

可否分享一下蜂鸟四轴程序?网上木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AHRSUPDATE融合磁力计的话要避免磁场的干扰才行,比如说电机转动产生的磁场干扰到磁力计也会引起Pitc ...

额 我用IMUupdata()后,陀螺仪积分一直在漂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笨 做了四年
一个月,全搬开源,就可以,自己做 可能性几乎没有

看了你的视频 ,好厉害!飞得好稳定!  请问小四轴上磁力计要怎么克服磁场干扰呢?

网友L:
目测你不一定做得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目测你不一定做得完了

哪方面比较花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我用IMUupdata()后,陀螺仪积分一直在漂是怎么解决的?

把陀螺仪校正好后漂移很小的,一分钟也就飘个5度左右,再加上可以手动控制,控制飞行器自旋的时候将陀螺仪积分清零,这些漂移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否分享一下蜂鸟四轴程序?网上木有找到

www.hezimm.com
下载里面的ide,包含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J:
www.hezimm.com
下载里面的ide,包含代码

网友:
如果时间实在紧张的话,可以用仿真的数据,实物只是用作参考就可以了,毕竟想做好这个还是需要时间仔细研究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哪方面比较花时间?

写代码调试比较花时间,这个的前提是你算法已经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写代码调试比较花时间,这个的前提是你算法已经懂了

差不多懂了吧   遥控方面还在搞

网友:
握手吧 我也是一样的毕设 我进展 更是缓慢 才开始弄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环是        motor1 = throttle - PID_param.roll_pid + PID_param.pitch_pid - PID_param.yaw_pid;这样的 ...

这个是用的X型模式下的吧,人家说的环应该是指控制时候的姿态控制回路和位置控制回路

网友:
如果只是应付毕设的话,移植个MWC上去,能飞起来就行,论文就分析一下MWC的原理代码就好。
说个题外话,毕设也就这么回事,当时我还没大四的时候也幻想毕设要做多么高科技的, 等到了大四,上学期找了工作,下学期4月份就要上班,没有心思弄复杂的,就弄了一个纯软件的神经网络识别字母的课题(名字高端而已)
当时答辩前各种准备,各种紧张,后面等到答辩时才知道, 其实各种老师并不会用心去听你答辩的(至少在我们学校,号称某省第一学府的重点院系的老师),基本都是走个过场,基本上是题目高端得让老师听不懂的、会忽悠的就可以得优秀,平时学习差的,基本都是抄的论文,最后也不会比用心自己做了的低多少。  所以我得出个结论,毕设只有挂和不挂的区别,没有普通和优秀的区别。

所以,如果LZ觉得这个毕设做四轴用现在全部DIY的方式会让你这么痛苦跑来论坛倾述的话,那可以考虑一下我上面的建议。  如果四轴是你的爱好的话,不妨等以后有时间了,慢慢研究。

网友:
网上相关信息很多,一般是直接采用定时器的捕获功能来捕获PWM脉冲时长

楼主(2014-08-27):
呵呵,早做完了,谢谢

网友M:
引用 楼主:
呵呵,早做完了,谢谢

楼主遥控怎么弄的,买的遥控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遥控怎么弄的,买的遥控器吗?

嗯 是买的

网友:
网上有匿名四轴上位机,协议是定好的,PID的话用增量吧,调着看哪个好用用哪个

网友N:
看错时间了0 0~。。。楼主已经做完了0 0~恭喜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错时间了0 0~。。。楼主已经做完了0 0~恭喜楼主

哈哈  都毕业工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