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LTC2440,本人刚刚接触FPGA,不是很懂,求坛内的大神...

楼主(2014-04-16):
通过EP2C8Q208驱动LTC2440进行数据采集,由于本菜鸟刚接触FPGA,看了很久的DATASHEET也没写出代码,请教一下坛内的大神指点一下,给段代码更好啦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求指点

网友:
唉,兄弟。
你先找本FPGA的基础书看看,写写流水灯,点个LED,试试。
或者说是使用ModelSim仿真一段你期望的时序波形,
然后再对照外围器件的datasheet上的时序仿造吧。

加油!

网友:
刚刚学就开始做驱动啊,先搞些简单的吧

网友:
刚开始学就搞这个不合适,会打击学习的积极性的

网友:
用状态机实现的话,很筒单的,翻下夏宇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