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VR驱动步进电机,不能正转,求解

楼主(2014-04-16):
用AVR mega16A+L6219+AA88347驱动步进电机。
                if(Motor_conter[motor_No]>0)
                        Motor_conter[motor_No]--;
                else
                        Motor_conter[motor_No]=59;
                i=Motor_conter[motor_No]%60;
                M_angle[motor_No]=59-i;
                M_PWM[motor_No*2+1] = motor_sin[M_angle[motor_No]];
                M_PWM[motor_No*2] = motor_csin[M_angle[motor_No]];
不用红色部分的%60就能正转,用了就反转。

说明用60步细分,每次查表数给AA88347.

不知道为什么,哪位高手解释下。

网友A:
给脉冲的顺序不对吧。要不就是频率的问题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脉冲的顺序不对吧。要不就是频率的问题咯。

不是,不用那个%60;就能正转。
我是想Motor_conter[motor_No]这个变量来记录16位的总步数。
细分就用计算的方法来用,结果不行。
我想还是分开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