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解释一下TL494半桥自激启动他激工作 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4-16):
本人刚刚开始学习电源技术,看到TL494自激启动 他激工作的电路图不理解其工作原理。请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A:
没图你说个JB。。
不过,你指的应该是经典的半桥开关电源线路。启动阶段,晶体管饱和自激。TL494供电正常后,他激,比例驱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你说个JB。。
不过,你指的应该是经典的半桥开关电源线路。启动阶段,晶体管饱和自激。TL494供电正常后 ...

传了两个附件,您给解释解释!

网友:
第一个图有问题,少了自激启动电阻。
第二个图,不是自激启动。而是由rcc自激flyback电路辅助供电的。
涉及的知识比较多,不一一解释了,自己去了解一下这些关键词吧: 半桥自激变换器,rcc自激变换器,双极型晶体管的比例驱动,磁放大器后级调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