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eae Logic 终于推出 USB 3.0 500MHZ

楼主(2014-04-16):
saleae Logic Pro 16 500 MS/s  USB 3.0
http://support.saleae.com/hc/en-us/requests/new
$499

增加数值模拟wav功能

没有黑胶防潮

金属外壳

网友:
这次没办法山寨了。

网友:
略高端啊

网友A:
将近500美元,3500元左右的价格   坐等山上的兄弟们仿一台

网友B:
加入了模拟通道,99刀真心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近500美元,3500元左右的价格   坐等山上的兄弟们仿一台

+1

楼主:
$499 不是很贵,比USB RX 便宜很多了
仿手机雕刻金属外壳很值得.
山寨版可能又要加黑胶防潮,还是选择正厂的阿

网友:
这个具体芯片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入了模拟通道,99刀真心不贵。

楼主位是499刀。99刀只有等山上的童鞋了。

网友:
原来老外的产品都不怕潮啊

网友:
是否有必要买这货.

网友:
只能等山上来货,吃不消这价格...

网友:
这个价格完全是老外才能消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入了模拟通道,99刀真心不贵。

看错了,有99刀的。不过貌似速率太低啊。

网友D:
国内汉泰的500M,1G DDR2内存(32通道,每通道是64M) 1000块钱到处有卖的还不秒杀了这货?
2个我都用过,国内的就是软件人性化上还不不上SALES的,有点遗憾。

网友:
不知道用的谁家的USB 3.0 SS的芯片。QFN的,还有并口。
似乎不是Cypress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内汉泰的500M,1G DDR2内存(32通道,每通道是64M) 1000块钱到处有卖的还不秒杀了这货?
2个我都用过, ...

问题就在这里了,软件目前来看是是分析仪的核心,硬件做的再好再便宜又有什么用?我当时汉泰分析仪退货,品控是次要原因,关键是软件太难用了。

网友:
软件好用才是吸引人的地方,USBEE的逻辑分析仪我到现在都没搞清楚怎么用,但是saleae的软件一看就会用。

另外楼上有人提到汉泰,汉泰的DSO8060 示波器万用表信号发生器一体的,也是十分难用,不看说明书,下一次又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就在这里了,软件目前来看是是分析仪的核心,硬件做的再好再便宜又有什么用?我当时汉泰分析仪退货, ...

汉泰还提供有二次开发的接口算是有良心的了。
还有实在是没有钱上泰克安捷伦这个档次的东西。

网友:
盒子很漂亮,便携。如果有安卓或者win下的程序,完全可以DIY一个简单的示波器

网友F:
别着急,山寨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着急,山寨会有的。

没法山寨的~官方软件不开放下载,而且山寨都是灌黑胶.
听说有人要山寨软件,不过功能很少90%

网友G:
USB3.0 有何好?都是先读到RAM中,才下到电脑处理。苹果都是USB3,结果,安个win7都要人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3.0 有何好?都是先读到RAM中,才下到电脑处理。苹果都是USB3,结果,安个win7都要人命。 ...

saleae Logic 架构都是直接读到电脑里,这就是为什么这款东西很多人喜欢购的原因.(容量可高达 T 以上)
因为 USB 2.0 速度比较慢,所以 USB 3.0 才会那么多人强购.

网友(2014-06-03):
希望山上的朋友能快一点搞出来,吧$换成¥,这个东西放家里用不错,不占地方

网友(2014-07-07):
用铣床处理的金属外壳 相当有质感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国内汉泰的500M,1G DDR2内存(32通道,每通道是64M) 1000块钱到处有卖的还不秒杀了这货?
2个我都用过, ...

堆硬件不难,FPGA+RAM也没太多钱,关键就是协议分析软件。   肿么秒杀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堆硬件不难,FPGA+RAM也没太多钱,关键就是协议分析软件。   肿么秒杀

599美金VS国产100多美金
同样的性能指标,
是个正常人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有钱人有有钱人的选择,穷人有穷人的选择。

类似泰克,安捷伦的示波器,贵的有贵的道理,但是这里有几个人买了?

单论逻辑分析仪,国产的汉泰和那个2代的SEALES我都同时用,但是国产的就是软件人性化上确实差点,性能还有价格可以秒杀没有问题!SEALES的也是经常检测不到硬件的,或者这种纯软件的方式,对USB速率依赖非常高,
基本速率的打半折看才行。

网友:
采样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599美金VS国产100多美金
同样的性能指标,
是个正常人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有钱人有有钱人的选择,穷 ...

这个得看主板了,在我电脑SALEAE 16用了一年左右,没发生过一次检测不到的现象。

网友:
很不错,用以前的一个山寨的很好,这个3.0的能买的正品真想入手一台。

楼主:
可用信用卡支付,正版将来升级比较有保障
SALEAE LOGIC 1.1.20 软体xx目前好像没有人提供..

网友:
知道的说说,会不会有老外到淘宝上买国内的山寨货?

网友:
等山寨货了,够便宜考虑买一个,目前saleae 16够用了

网友(2014-09-12):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有99刀的。不过貌似速率太低啊。

你这头像太带感了,求番号

网友:
请问saleae的正品如何购买?

楼主:
eBAY好像有看到,但是官方有使用信用卡方式就可以购买了,搜掏宝听说卖2倍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