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 使用EPCS固化NIOS 程序的奇葩问题(整个人都不好了...

楼主(2014-04-17):
近来在用NIOS2完成一个项目,遇到一个奇葩问题:
前些天,用Quartus II 11.0 配合 Qsys搭建了NIOS2 Project,程序调好了,打算用板子上的EPCS64N 固化一下代码。首先,把 NIOS2的Reset Vector设置为EPCS基地址,EPCS基地址则配置为0x00,然后在NIOS2中导出EPCS的四个引脚DCLK,SDO,SCE,DATA0并且连接和分配,再把Dual-Pourpose Pin 都设置为Regular I/O Pins。然后使用的是 EDS 11.0,用EDS 11.0的 NIOS2 Flash Programmer,可以识别CPU ID(Name ,Timestamp都OK),发现可以正常擦出和烧写程序,
但是……
奇怪的事情是,Run as Hardware NIOS2 程序 可以正常运行。EDS11 Flash Programmer 烧写之后,FPGA的硬逻辑部分可以正常运行,NIOS2 的软逻辑(ELF文件生成的flsh)部分却始终无法执行,断电重启,复位都不好使,心拔凉拔凉的……
按照别人帖子和Altera官方的JIC格式转化下载,同样还是NIOS2逻辑无法运行,以至于整个人都不好了。后来发现很多人都遇到这个奇葩问题,开始怀疑是软件的bug(因为不少人提到),后来把Quartus 11,12.1,13.0都遍历一个遍,还是没有解决……
今天,决定不用Quartus 11 的Qsys了,随便用SPPC Builder配置了一个系统,发现竟然可以烧写了成功了,NIOS2程序部分可以正常执行了……
这尼玛太让我抓狂了……我感觉是Qsys有bug,为毛SOPC下使用 NIOS2 IDE就可以正常烧写,这说明我的硬件没有问题。唯一区别就是,SOPC的ECPS可以正常烧写和启动,但是Qsys搭建的系统在EPCS烧写下就boot不起来了……

网友A:
不是编译出来有问题,是烧写程序有问题,你手工把软核跟程序合并成一个文件然后再下载这个文件就行了,我用的也是11.0,qsy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编译出来有问题,是烧写程序有问题,你手工把软核跟程序合并成一个文件然后再下载这个文件就行了,我用 ...

我就是这么整的,把sof和elf在FLASH Programmer里面和在一起烧下去,可是NIOS2的那部分没有执行,求指导:QQ791429438,另外我的烧写方法见http://www.heijin.org/forum.php? ... &extra=page%3D1的步骤

网友A:
是先把两个文件转换成某个格式然后用dos的copy命令合成一个文件再用FLASH Programmer一次写进去,不是用FLASH Programmer选定两个文件一次写进去,百度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先把两个文件转换成某个格式然后用dos的copy命令合成一个文件再用FLASH Programmer一次写进去,不是用FLA ...

这么说我是被误导了,多谢提醒,我按照你的说法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先把两个文件转换成某个格式然后用dos的copy命令合成一个文件再用FLASH Programmer一次写进去,不是用FLA ...

恕我冒昧,没能检索到您说的那篇文章,求提点

网友B:
我告诉你怎么整,我刚也越到了这个问题

我是使用q11.0  cycloneIV。
你把epcs的管脚设置为通用io,引出输入输出脚,在分配引脚。不要使用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怎么整,我刚也越到了这个问题

我是使用q11.0  cycloneIV。

您说的这些我都有配置哦,可是还不行,打算把Quartus ii 11重装一下试试

楼主(2014-10-27):
最后问题应该是解决了,是破解IP核(包含NIOS)的License问题,我换了一个跟别人要的内部License就都OK了。

网友:
ip核的问题啊

网友:
那就用sopc build呗

网友(2014-12-20):
引用 楼主:
最后问题应该是解决了,是破解IP核(包含NIOS)的License问题,我换了一个跟别人要的内部License就都OK了。 ...

这个要记录一下。

网友:
我用13.0Qsys遇到楼主同样的问题,nios软程序跑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