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雕了一块单面板

楼主(2014-04-17):
单面玻纤板,0.2mm 20°尖刀,S6000 F300,下刀0.05(碎屑多说明下刀过深,估计是单面板质量比较差,铜层薄),村长自平衡软件处理,为防切到夹具,铣边没用1.5mm玉米刀,改用1mm钨钢双刃刀,效果不比玉米刀差。

网友:
7 pin for programming?

网友A:
应该是5pin那边是编程的吧

网友:
我们实验室有个雕刻机,可惜没用过

网友B:
楼主,你直接铣平?不用撕皮的方法吗?话说撕皮相对来说,省电省刀只是不省力。
另外,对於我的自平衡软件,楼主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建议?

网友C:
楼主的夹具在哪买的?挺好,想买两个。

网友:
看图感觉下刀深度挺合适

网友:
电路板不错啊

网友:
很棒,支持一个

网友D:
感觉PCB还是要不自己雕刻为好,玻璃纤维吸进去是排不出来的……

网友E:
雕刻机是成品吗?求型号,一直想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直接铣平?不用撕皮的方法吗?话说撕皮相对来说,省电省刀只是不省力。
另外,对於我的自平衡软件 ...

小块区域太多,撕皮太麻烦,而且板不大,直接清了也就多几分钟时间而已。
自平衡软件很好用,暂时没有不顺手的地方,精度也很不错,感谢村长制作了这么方便实用的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夹具在哪买的?挺好,想买两个。

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PCB还是要不自己雕刻为好,玻璃纤维吸进去是排不出来的……

雕刻过程产生的颗粒比较大,深度控制得好的话几乎没有漂浮粉尘产生,铣边转速太高倒是有可能产生一些粉尘,控制好转速也几乎没有漂浮粉尘产生,反正又不是整天不停地雕,雕刻时不近距离吸应该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雕刻机是成品吗?求型号,一直想买一台。

AMCNC-01

楼主:
补两张完工图片。

网友F:
>整板上锡
What liquid are you using?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板上锡
What liquid are you using?

高温锡铅合金。

网友G:
去掉铜皮也是用的尖刀?我1.5mm的玉米刀从桌子上掉了下去就摔断了,后来用3.175替了一会,真心费劲啊
大师线焊的不帅啊.

网友:
雕刻效果真是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掉铜皮也是用的尖刀?我1.5mm的玉米刀从桌子上掉了下去就摔断了,后来用3.175替了一会,真心费劲啊
大师线焊 ...

线是角度问题。
0.2的尖刀隔离可以做到最小7mil的间距,去死铜效率也还可以,比较均衡。
不过有自动对刀换把大点的刀去死铜其实也很方便,只是这块板直径才26.5mm,没必要换了。
1.5mm玉米刀还算比较硬朗,我上次把整盒10支PCB钻头摔了,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H:
铣边时工件有没有固定的,当铣这圆时差不多到最后时,工件的圆边与边角料之间不会自动断了掉出来造成不够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铣边时工件有没有固定的,当铣这圆时差不多到最后时,工件的圆边与边角料之间不会自动断了掉出来造成不够圆 ...

同样的固定条件,直接换刀开铣,分3次铣,每次下刀0.5mm,最后一次不是整一圈,留几毫米连着,拿下来掰断砂纸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固定条件,直接换刀开铣,分3次铣,每次下刀0.5mm,最后一次不是整一圈,留几毫米连着,拿下来掰断 ...

干嘛使用的呀。。

楼主:
28BYJ-48步进电机驱动,通过UART或者I2C控制。

网友:
貌似也不是太多灰尘,玻璃纤维~

网友I:
应该是stm8s103f3?   上边是四个8050三极管和保护二极管吧?

网友:
stm8的抗干扰能力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stm8s103f3?   上边是四个8050三极管和保护二极管吧?

STM8S003F3P6 + AO3402
还没遇到过什么干扰问题。

网友:
看上去很漂亮。。。

网友J(2014-07-22):
玻纤,,,小心,

网友(2015-03-27):
相当厉害!!!!,外形也一起搞定了

网友:
我的01机没有用起来,被尘封了,太懒了。至少没有被用来做pcb,唉~!向大师学习

楼主:
双通道6位LVDS 0.5mm 40P FPC转接板。
现在基本上都是雕单面板,简单的单元电路,各种转接板,方便快捷。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双通道6位LVDS 0.5mm 40P FPC转接板。
现在基本上都是雕单面板,简单的单元电路,各种转接板,方便快捷。 ...

不知道雕刻完可不可以用化学镀锡?整个板子上锡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雕刻完可不可以用化学镀锡?整个板子上锡太麻烦了

很简单的,拿个棉签蘸少许助焊膏整板涂上,刀头一拖就搞定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拿个棉签蘸少许助焊膏整板涂上,刀头一拖就搞定了。

擦了助焊膏后板子不是油乎乎的吗?还要洗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擦了助焊膏后板子不是油乎乎的吗?还要洗板吧?

我都用BGA焊油,烙铁过后基本无残留。

网友(2016-01-06):
很好啊 学习下 也试下

网友(2016-03-09):
学习了 有机会自己试一下

网友:
大师的板子很漂亮,精度也好。

楼主(2017-11-29):
最近又刻了一块类似43楼的LVDS转接板,从ARM板引出接个10寸LCD屏,2mm排针转40-pin FPC,6mil线宽,0.1mm V刀。
虽说现在JLC做板很便宜,但是这从画图到焊完两小时的活,还是雕刻方便快捷。

楼主:
01机这么多年精度一点都没下降,期间只上过一次润滑脂,平时不需要怎么维护调试,确实很省心。
控制系统从Mach3换成了Grbl + Candle,Candle的自动调平功能非常实用,能够根据刀路自动完成探测和补偿,堪称PCB雕刻神器。

网友:
这精度厉害了

网友:
精度确实不错啊。。

网友F(2018-01-31):
More detail on "Grbl + Candle"?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re detail on "Grbl + Candle"?

grbl是基于arduino的CNC固件,Candle是其中一款配套的上位机,资料网上很多,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grbl是基于arduino的CNC固件,Candle是其中一款配套的上位机,资料网上很多,搜一下就知道了。 ...

大师的意思是摒弃之前的并口+mach3了?现在用USB接口?

网友:
纽币 纽西兰的货币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pin那边是编程的吧

一看就是7pin是编程的,5pin的线宽也不像是编程口

网友N:
比化学腐蚀环保,不知道雕一块板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师的意思是摒弃之前的并口+mach3了?现在用USB接口?

是的,主要是因为mach3不支持64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看就是7pin是编程的,5pin的线宽也不像是编程口

7pin是串口/I2C/ADC/编程都引出了,数字模拟控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比化学腐蚀环保,不知道雕一块板要多久

这几块单面小板钻孔+雕刻+铣边全部完成也就十来分钟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的,主要是因为mach3不支持64位系统。

谢大师扫盲了,才知道mach3不支持64bit系统,才买的雕刻机还没开始玩。
大师现在也是用的ATMEG328搞的?看grbl貌似是串口通讯的,通讯速度不慢吗?看m328的性能 PWM周期应该快不了吧和MACH3的并口相比?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大师扫盲了,才知道mach3不支持64bit系统,才买的雕刻机还没开始玩。
大师现在也是用的ATMEG328搞的? ...

Grbl说是可以稳定跑到30KHz以上的步进频率,而Mach3默认是25KHz,反正01的速度离这极限都远着呢(800 steps/mm * 10mm/s = 8KHz)。

网友:
引用 楼主:
Grbl说是可以稳定跑到30KHz以上的步进频率,而Mach3默认是25KHz,反正01的速度离这极限都远着呢(800 ste ...

是3轴同时可以输出30kHz吗?我看了下这个貌似还是梯形加减速,貌似值得学习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补两张完工图片。

例外问下大师,你这个步进驱动器开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例外问下大师,你这个步进驱动器开源不?

本来只是打算玩玩,不过后来正好有项目合适用上了,做完后也没再玩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本来只是打算玩玩,不过后来正好有项目合适用上了,做完后也没再玩了。 ...

这种步进电机的频率响应最高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步进电机的频率响应最高可以做到多少?

额定电压下空载极限速度大概1K步/秒,8步模式下步进角5.625(64步/圈),减速比64:1(实际减速比略小于64:1,约4076步/圈),所以极限转速大概是15RPM。

网友O:
成本比嘉立创做板子还高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O:
成本比嘉立创做板子还高吧

不比,自己做速度快成本也低,除了覆铜板,费点电,磨损下刀和雕刻机其他没啥

网友(2019-06-22):
引用 网友J:
玻纤,,,小心,

粉尘很危险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比,自己做速度快成本也低,除了覆铜板,费点电,磨损下刀和雕刻机其他没啥 ...

成品率多高?你用它做过几块板子呢

网友:
大师将AMCNC玩得出神入化了

网友(2019-09-09):
单面版还好,生成和优化刀路费点事,双面版是个痛

网友:
做的很漂亮。

朋友正好有一套机器,可惜我的Win7-32位系统装Mach3,驱动一直挂问号,用不了。

网友:
做出来还不错

网友:
5块  打样服务什么时候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