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这个阻容降压和过零检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4-17):
电路如图,过零检测使用双向光耦,虚心请教以下问题
1 第一次布220V交流电的电源板,想请教一下,进线的零线和火线是不是要距离6.5mm以上的安全距离?
2 两层板的TOP层的火线和BOTTOM的零线可以交叉么,板子绝缘度够吗?
3 现在的现象是R8和R11、R12、R13、R14非常烫,R8烫的话是不是现在测试的时候5V稳压管后面没有加负载的缘故?
4 R5有什么作用,RC灭弧么?
5 R2和R15取值是否关系不大,降压大小和C1关系比较大
6 R1是不是太小了,但是太大怕5V给单片机电流不够用

网友:
1、进线保险丝之前应该是3mm就可以了,保险丝之后,不作要求,尽量宽点吧
2、两层的可以交叉
3、R8一直在消耗,肯定烫,可以用个热敏电阻代替
4、没有明白R5有何作用,不用肯定不影响正常工作
6、关系不大,给电容放电而已
7、你算一下就知道电阻和稳压管能不能承受了

楼主:
谢谢,不过好像没见过R8用热敏的

网友A:
是成熟的电路吗?感觉要放烟花的节奏,

R2和R15   1M-2M就可以了,R8在47欧时不应该发热的,470欧发热正常。

R11-R14发热正常,但是这样设计是不合理的,发热大,光耦还没有反向保护,容易损坏,

可以参考本坛有关过零保护的帖子从新设计。

网友B:
繼電器控制要過零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成熟的电路吗?感觉要放烟花的节奏,

R2和R15   1M-2M就可以了,R8在47欧时不应该发热的,470欧发热正常 ...

上电过了,没有烟花 呵呵
光耦是双向光耦,R8如果470殴应该发热更小吧

网友:
原来是双向光耦,算过R11-R14的功耗吗?

R8如果470殴应该发热更大,相信哥,这个不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繼電器控制要過零幹嘛?

后端有容性负载,继电器老是触点粘连,l
浪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端有容性负载,继电器老是触点粘连,l
浪涌

繼電器使用容量更大的品質更好的,或併聯一個可控硅.

网友C:
过零断开继电器,这个想法不错,但是这样实现可能有问题,不要忽略了继电器的动作时间至少要几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零断开继电器,这个想法不错,但是这样实现可能有问题,不要忽略了继电器的动作时间至少要几ms。 ...

所以说接了两路光耦,其中一路计算继电器的吸合时间,算好交流电的周期后在下一个周期前算好打开的时间控制输出。但是有一个疑问,如果是容性负载的话,负载电压是不是慢慢上升的?那样的话即使继电器吸合后还要等待电平上升到阈值,才能被单片机检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繼電器使用容量更大的品質更好的,或併聯一個可控硅.

恩 ,我怀疑即使在零点正好继电器吸合,如果后面容性的电容很大就相当于短路,电流还是很大,除非用防浪涌的继电器才行,并一路可控硅应该就是先给负载用可控硅接入个电阻,让后端电容先充下电,然后再吸合,再把可控硅控制的电阻断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我怀疑即使在零点正好继电器吸合,如果后面容性的电容很大就相当于短路,电流还是很大,除非用防浪 ...

是的

楼主:
现在的现象时如果R1是200殴,整流桥3脚上的电压只有9V多,如果R1 换6.8K,整流桥后面的电压能上升到20几V,这样24继电器够用,但是6.8K的电阻太大,会影响5V给后续电路供电的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