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L04单片机内部CMP用的参考地是模拟地还是数字地(已解决)

楼主(2014-04-17):
MKL04单片机内部CMP用的参考地是模拟地还是数字地?

网友A:
请问你是指CMP哪部分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
有些芯片的VDDA和VDD  VSSA和VSS内部连接了。
从KL04参考手册KL04P48M48SF1RM内3.7.1.4 ADC Analog Supply and Reference Connections看你的芯片就属于这一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指CMP哪部分的参考电压源?

内部比较器模块(CMP)的地,不是指ADC的地。ADC的话32管脚的有外部模拟地输入管脚,AVSS与AVDD。但是对于CMP,不知道内部使用的是哪个地,手册上也没有说,因为现在想要设计外部输入信号的滤波电路,不知道滤波电容应该接数字地还是模拟地,需要跟内部一致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部比较器模块(CMP)的地,不是指ADC的地。ADC的话32管脚的有外部模拟地输入管脚,AVSS与AVDD。但是对于C ...

手册上的确是没有描述清楚,但是模拟比较器的输入部分电路肯定是模拟的所以应该接在模拟地上,而比较器后续信号处理输出部分是数字的所以应该接在数字地上。
你想要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既然模拟信号输入,就需要接到模拟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的确是没有描述清楚,但是模拟比较器的输入部分电路肯定是模拟的所以应该接在模拟地上,而比较器后 ...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