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的热电偶效应。如何消除?

楼主(2014-04-17):
我用继电器来切换电阻信号,触点电流很小,1mA左右,发现继电器的触点的电阻在每次切后换基本很稳定。但是如果继电器长时间通电,线圈发热以后这个触点的电阻就会变化。这个是不能接受的,最奇妙的是这个触点在电路中的位置不变,只是将触点的两个触点交换,就是把开关在原电路中反接,切换电阻会反极性变化。以前是往大了变,现在是变小,这个应该不是电阻变化吧,我认为是热电偶效应,现在理解不了,哪位给解释一下,如何避免这个现象。

网友:
不同金属之间才有热电偶的  找个触电相同的试试

网友A:
你要不再串联个同型号批次的继电器试试?让电流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再串联个同型号批次的继电器试试?让电流方向相反

串了,但是问题是串联的这个继电器要是与另外一个吸合的继电器的通电时间长短不一致,或者说内部温度不一致,也没法补偿的。

网友A:
你现在的继电器是单刀的吧,换个双刀的试试?同样让两组触点接法相反。都在同一个壳子里面,温度应该非常接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继电器是单刀的吧,换个双刀的试试?同样让两组触点接法相反。都在同一个壳子里面,温度应该非常接 ...

你说的这个不错,这样应该可以的。我买了好几种继电器了,进口的,国产的,双联的都有,货到了在测试一下。

楼主:
有个疑问,像安捷伦这些台式万用表,他的内部量程切换好像也是继电器的,人家的就很稳定。

网友:
几路信号呀,常用的这一路接到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上,这样不通电这一路是的就不发热,

网友:
可能与电化学有关,是电池效应。

网友:
线圈回路里串接并联RC,用来降低吸合保持电流,自然线圈温升就降低了,不妨一试

网友:
继电器的触点有很多种,以下说明或许有帮助(网上找到的):

网友B:
买低热的继电器,价格很贵。
还有用磁保持的继电器, 给完脉冲线圈就下电

网友:
你找找8位半万用表的拆机图,看看里面档位用的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照着买就是了,肯定是低热电势的。

楼主:
参考国产的普元的拆机图,里面的继电器型号均为NEC的UD2-4,这个继电器很便宜,2.8元一个。

网友:
我操,握个爪。我遇到你这个现像了。你的分析没错。就是这个原因。
通过继电器短路后的前端会有很小的信号,直接短接就少很多了。这个信号在99%应用中是无关紧要的

网友:
继电器还有这个问题,真是孤漏寡闻了

网友:
学习了,真没想到继电器还有这么个问题

楼主:
买了UD2-4继电器了,3天以后才能拿到,到时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好点。另外"cugcui“网友找的资料很好。多谢。

网友:
1ma的电流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现在的电桥都是用模拟开关也 没见有多大的误差啊。

标准论坛尾巴。当你看到这个尾巴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回复是正常的。

网友:
使用低热继电器,要不就放在液态氦中

楼主:
低热继电器哪位推荐个型号呀。

网友:
电压低的话可以换成场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低热的继电器,价格很贵。
还有用磁保持的继电器, 给完脉冲线圈就下电 ...

同样想法,

网友:
我近来看了这主题!也看不明白这问题的所在,继续再研究这题。

网友:
机械继电器要用低热电势的。
你没尝试过光控的?

网友:
电流也不小了。楼主是检测信号电流还是电压?为什么不用模拟开关或PhotoMOS?

网友:
低emf的继电器一般都是用coto的干簧管继电器

楼主:
NEC的继电器测试了,热效应消除不了。找了COTO的继电器,找了两个商家,一个报90,一个报200.太贵了,用不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