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移动电源

楼主(2014-04-17):
请教一下各位:
     图中的那个101是什么器件?
     另外下面的充电稳压电路是什么器件?

网友A:
101是100uh电感。用2577升压效率不高。

网友:
101是功率电感 下面那个LM2577估计是个DCD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是100uh电感。用2577升压效率不高。

101怎么这么大啊

楼主:
右边的充电电路有两个芯片,请问是什么啊?

网友:
右边的是电池保护板

网友:
我擦,这设计坑爹了。。。。左边升压模块,右边感觉像是锂电池保护板,关键是左边,上个链接和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953284890

网友:
上寨移动电源,这些模块我估计都是X宝上买的。

网友:
我认得,101是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1是100uh电感。用2577升压效率不高。

想请教大神,更有效率的升压会是什么?

网友:
联想要出移动电源了,7800毫安时的49块钱,一年前还琢摸自己做移动电源,那时淘宝上优质电芯都要买几十元一个,现在还是买成品合算了。

网友:
额,这也行啊,一个保护板一个简单的升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大神,更有效率的升压会是什么?

高效率必须同步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效率必须同步整流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大神,更有效率的升压会是什么?

同步升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