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太阳能ic——坐等大神回复

楼主(2014-04-17):
看了下st官网提供的太阳能ic,没看到适合的,对太阳能芯片业不了解。  打算做个ic输出12-24V,电流能搞到10A-20A的太阳能方案。  谢谢。

网友A:
电流能搞到10A-20A?  这个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能搞到10A-20A?  这个也太大了

一般的光伏逆变所需要的电流需要那么大把。亲。

楼主: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 ... 111009220435_3.html

网友B:
太阳能IC ?这名字也太能忽悠了,不就是逆变器驱动芯片 TL494 KA3525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IC ?这名字也太能忽悠了,不就是逆变器驱动芯片 TL494 KA3525不可以吗

电池板受光照、角度、老化等很多因素影响,需要一定的算法才能实现最大功率输出
当然如果你要求不高,如给电池充电什么的,直接把电池板输出接到电池两端,自己估摸一下时间或者充满自动切断也是可以的

网友C:
spv1020,最大320W功率,单芯片mppt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v1020,最大320W功率,单芯片mppt方案

谢谢。我去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IC ?这名字也太能忽悠了,不就是逆变器驱动芯片 TL494 KA3525不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

网友:
单片机自己开发吧,扫描逼近法去计算最大功率进行跟中。采集板子电压电流计算得到最大功率。

网友:
周立功代理NXP 的 有这方面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