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芯片求推荐

楼主(2014-04-17):
大家好!
由于设备要轻量化和小型化,所以选择封装小的芯片。

目前想求购单H桥芯片和双H桥芯片
一个H桥芯片,最少需要6个脚,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相关SOT23-6的H桥芯片?

双桥的最少要10个引脚,不知道哪个封装的芯片最小?

双桥和单桥芯片电压满足5v以上即可。
电流要求几百ma。

网友A:
电流要求一般
天知道你的要求是多少,我的一般是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要求一般
天知道你的要求是多少,我的一般是2A.

1A以内,几百ma即可

网友:
9110,这是个直流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B:
L9110
其实小电流下也可以用反相器或驱动器代替
如MIC4420可作为半桥
74HC04可作为三个H桥

网友C:
双路的DRV8836或8835行么?2mm*3mm的QFN,还算好买但有点贵,Digikey上千片6元左右。
再小就要BG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9110
其实小电流下也可以用反相器或驱动器代替
如MIC4420可作为半桥

9110 一个桥,有8个脚,太大了
MIC4420类似一个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路的DRV8836或8835行么?2mm*3mm的QFN,还算好买但有点贵,Digikey上千片6元左右。
再小就要BGA了。 ...

谢谢推荐!

楼主:
是linear的吗?
怎么没查到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linear的吗?
怎么没查到呀

不好意思,是LB1836,打错了。
电流好像不到1A,你查下数据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是LB1836,打错了。
电流好像不到1A,你查下数据手册吧。

谢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