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计算机名获得linux主机的IP?

楼主(2014-04-17):
具体情况是这样:
我弄了一台老本装了Ubuntu,用来交叉编译;
我平时使用的主机是xp,通过SSH和FTP连接那个linux主机。
2台电脑都是通过DHCP动态获得IP,连入一个局域网。
每次linux主机重新开机后,IP地址都不固定,我都要跑过去ifconfig查一下它IP。

请问,怎么通过计算机名获得linux主机的IP?
就像windows,ping计算机名就能得到ip地址,实在方便得很。

楼主:
我知道先ping某个IP地址, 再arp -a可以获得它的mac地址

可怎么用arp命令通过计算机名获得Linux主机的IP?还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A:
给楼主分享一个自己写的软件,查询统一网段里面所有能ping通地址的主机名,

这是我玩树莓派的时候用来找树莓派IP的。

网友:
登陆路由器, 配置个静态dhcp分配. ping不出来就没别的办法了.  我们有dns的环境是可以ping出来的

网友:
源代码也分享出来,VS2010已以上版本可以编译

网友:
设置路由器静态分配IP地址最合适,以后开发也很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分享一个自己写的软件,查询统一网段里面所有能ping通地址的主机名,

这是我玩树莓派的时候用来找树 ...

好东西,以前用了个批处理文件扫IP。你这个停止按钮在哪

楼主:
shawn_bu: 这样的确可以,谢谢。但Linux不提供这样的机制吗?感觉是挺实用的功能啊。
albert_w,PIC16F54:不是个人的路由器,是公司的,没有权限

网友:
windows 主机名和IP对应好像是因为它内置了smb协议,linux可能默认没有吧

网友:
Advanced IP scanner 和4楼那个工具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以前用了个批处理文件扫IP。你这个停止按钮在哪

哈哈,忘加停止按钮了。不过源代码都有了停止还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