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驱动大全

楼主(2014-04-17):
USB转串口驱动大全

网友(2018-12-30):
谢谢分享哦!正找呢!

网友(2014-11-11):
常见的就这几种吧 不过可能还有其他的楼主没有列举出来

网友:
哪一种比较稳定了,我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2014-10-04):
哪种芯片比较稳定?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常用也就这几种芯片吧

网友(2014-08-20):
请问下,win7系统插拔USB设备时,很容易就设备枚举不出来,如插上后整个电脑就死了。
是什么原因呢,很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4-04-29):
补上CH341的。

网友:
CH340在哪里了?能是大全吗?

网友:
CH341呢  用来用去还是这个最好用

网友:
这就叫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