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与模拟电路

楼主(2014-04-17):
学模拟电路时,源端输出电阻越小带负载能力越强,负载的输入电阻越大,获得的电压越高。假设源内阻是12ohm,那么负载的输入电阻越大,“获取”电流的能力就越强,也就越好吧。但是在学阻抗匹配时却说当低频时,不考虑反射,当负载电阻与源内阻相等时能在负载上获得最大输出功率,那这样岂不是与源内阻一样12ohm最好了,这不矛盾么?公式推导是:在负载上的功率
P=I*I*RL=U/(RL+r)*U/(RL+r)*RL=(U*U*RL)/(RL+r)*(RL+r)=(U*U*RL)/{(RL-r)*(RL-r)+4r*RL}

楼主:
更正一下,不好意思是“获取”电压的能力就越强

楼主:
我明白了,如果是传输功率的话,低频阻抗匹配时能获得最大功率(其实是原本功率的一半,与源内阻对半分),当需要高驱动电压时,负载输入电阻越高获得的电压能力越强(但获得的功率不是最大的),着眼点不一样,看需求。这样的话,低频、传输门时,需要匹配源内阻以获得最大功率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后级负载电路需要的部分吧!
(假设源端内阻一定)
比如,后级需要更大电压信号,后级的输入电阻越大越好,但是后级获得的功率不一定大u^2/r.后级r在增加引起u增加,但是P不一定是最大。
如果后级需要较大功率,Ri==Ro则后级获得功率最大,你公式也是算到了的!!

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如果是传输功率的话,低频阻抗匹配时能获得最大功率(其实是原本功率的一半,与源内阻对半分), ...

恩恩,我刚又解释了下,呵呵

楼主:
是的,三克油,

网友(2014-09-21):
学习了,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后级负载电路需要的部分吧!
(假设源端内阻一定)
比如,后级需要更大电压信号,后级的输入电阻 ...

是的,看是需要功率还是需要电压。

网友:
好像每个人都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一段。。。曾经,我也是这样纠结。。。

网友(2014-11-25):
一般讲阻抗匹配都是在通信上吧,比如天线,因为通信要考虑的是发射的功率,如果要达到最大发射功率,就要阻抗匹配,是不是这样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