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单步调试嵌入式OS

楼主(2014-04-17):
在做OS移植的时候,有时会碰到奇怪问题,只能借助于调试器单步调试。
但是OS一般都是由时钟中断进行驱动的。问题来了,在频繁产生系统时钟中断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对OS进行单步调试呢?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调试手段?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只能说移植挺麻烦!!我汇编也学得烂

网友:
加断点啊,还能怎样?

网友:
先下断点到想要调试的函数然后就可以单步了啊

楼主:
不。我的意思是,多个进程同时存在时,一设置断点,对系统时钟中断的响应就无法保证了,我完全可以在一条语句上停留个10s,而这10s时间本该发生多少次调度啊。。。

网友(2016-08-18):
有的时候只能点灯和打印这种最原始的方法来调试,我感觉OS这东西,很多时候你就是那个调试器,只能靠大脑想。不像APP可以肆无忌惮的单步

网友(2017-02-04):
SysTick 在单步调试时会暂停

网友:
楼主可能用的单片机断点单步时候时钟不停,原来用MSP430是这个德行。楼主这个问题要么直接用官方或其它人移植好的版本要么自己移植的时候调试任务调度时候单步看出入堆栈、汇编对不对这个搞对一般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