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DP83848的地址从0到32轮训了一个遍,读出的id全是ffff

楼主(2014-04-17):
读其他的寄存器的值也是0xffff     奇怪啊      玩过的朋友给点意见

网友:
表示MDIO不通,硬件或驱动有问题。

网友:
同意1楼的说法。

楼主:
void        PhyGetAddr(void)
{
        uint16        id1=0,id2=0,wLch=0,wLch2=0;
        for(iPhyAddr=0; iPhyAddr<32; iPhyAddr++)
        {
            id1 = PhyReadReg(2);
            //id2 = PhyReadReg(3);
            //if(id1 == 0x0181)
            //if(id1!=0xffff)
            {
                    wLch=id1;
                    //break;
            }
    }
    wLch=wLch+1;
    wLch2=id2;
}

这是读地址函数       用它读另外一块板子的id可以读出来     只不过主控芯片换了

当前这块板子不同的是复位脚接到了gpio上    照说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读不出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