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变量值怎么显示不出来了

楼主(2014-04-17):
以前用的好好的,能显示变量的值,换了个版本,怎么不行了,单步断点也看不到?

楼主:
这是软件版本

网友A:
如果没用调用的被优化了,你定义一个静态变量 static val。val=你要查看的变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疑惑,调试lpc1114,1768的时候没定义为静态变量的局部变量也能显示,做stm32的时候局部变量都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用调用的被优化了,你定义一个静态变量 static val。val=你要查看的变量。应该就可以了。 ...

原来好好的,和我用的软件版本没关系吧,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好好的,和我用的软件版本没关系吧,是设置的问题?

你先试一下我说的办法看看行不行

网友:
感觉是开了优化,-O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看下mdk option里设置的优化等级,改为0看看,

楼主:
将优化从3改成0,可以看到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4-05-22):
开优化后很多局部变量都被优化为使用寄存器了,当然看不到。

网友:
学习了,MDK看不到变量值

网友:
加VOLATILE 试一下,调试的时候用,调试完成后可以去掉

网友(2016-04-22):
应该被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