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lan EM78P372N ADC问题

楼主(2014-04-17):
各位电工晚上好,欢迎路过。
最近做个案子,就是充电宝一类的,用的是义隆的 EM78P372N,可是在负载电流检测上遇到个小问题。我们用的负载检测采样电阻是0.05ohm,用 EM78P372N内部的基准电压2V,然后流过负载的电流在100mA以下的时候(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可以测出),但是用义隆的 EM78P372N的仿真器死活读不出来数值。不知道各位电工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或者有什么见解欢迎出来说说。我猜测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网友:
那就烧片验证一下你的想法吧

网友A(2016-09-09):
LZ,后来怎么样了呀?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我烧录了芯片测试的,我用的是内部3V的基准,结果 11.8mV 以下ADC都是0。
是不是这个芯片ADC对于小电压采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后来怎么样了呀?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我烧录了芯片测试的,我用的是内部3V的基准,结果 11.8mV 以下A ...

老兄呀你4-20ma的那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