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打造HIFI音响

楼主(2014-04-17):
原文帖子:http://dfrobot.com.cn/community/ ... tid=1885&extra= (内容更加完整)
原始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5682

慢慢喝一壶绿茶,筹划着写这篇帖子。。。各种资料准备起来!!!绝对保证原创~~~
先上前级原理图~~~

后级功率放大来啦~~~老规矩,先上原理图!!!

更多内容再:http://dfrobot.com.cn/community/ ... p;extra=&page=1

楼主:
机箱设计的很厚实哦。。。环牛是大一时候的600w呢。。。超强劲。。。后级共六对东芝对管驱动。。。下面来个设计的外壳的Solidworks渲染图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箱设计的很厚实哦。。。环牛是大一时候的600w呢。。。超强劲。。。后级共六对东芝对管驱动。。。下面来个 ...

后面是陆续的实际制作了!!!可不是纸上谈兵了!!!
这里呢,必须插一句,很多人吧,都是喜欢纸上谈兵,一堆一堆的想法,可是光靠一张嘴,问啥其实啥也不知道,我自认为我啥也不知道其实!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想做的,可以做到的我就会去做!!!就像Jobs说过的,往往改变世界的就是这些Doers。。。
其实前级和后级是有两个版本的,我上传的只不过是我后期最终版!!!希望大家能得到一些启示,不要总是犹豫,想干就干!!!

相信懂行的人肯定看这些元器件直流口水吧,旁观者我就不解释了,等了解了自然就明白了!!!哈哈,卖个关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后面是陆续的实际制作了!!!可不是纸上谈兵了!!!
这里呢,必须插一句,很多人吧,都是喜欢纸上谈兵 ...

介绍下外壳的制作过程,三毫米铝合金板,拿自己的图纸去找激光切割,然后再钣金折弯成自己需要的外壳,简单修理激光切割留下的痕迹(国内的低端加工设备就这样了,还可以接受~),工具:修边刀、粗砂纸、尼龙打磨片、扩孔器。经过后期的手工拉丝处理,就可以装上提前买好的各种输出输入电源接头,个人觉着这里不能吝啬买便宜的接头,好接头至少都要在15以上一个,垃圾街头里面都不知道什么破烂金属!我暂时功放输出两个声道都是低端USA的CMC紫铜带水晶套的接头,输入也是亮铜的CMC,因为还是买的低端的,价格还可以接受!!!音箱的接头和音箱内部的线我都是买的稍微好点的,是喷砂的仿WBT外形的接线头,质量感觉不错,挺有质感的!不过这个线材挺靓的,二十一米呢!!!里面好粗的,据说是高品质的无氧铜芯。。。好了,废话不说,上图!!!

这里需要说一下,功放内部的线材都是我特制的,输出线是一根很久之前淘的TaraLabs的无氧铜粗铜丝补了一根镀银信号线(输入也是这根镀银线然后外包金属屏蔽)

这个接头质量真的挺好的,单价16.5元,挺值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介绍下外壳的制作过程,三毫米铝合金板,拿自己的图纸去找激光切割,然后再钣金折弯成自己需要的外壳,简 ...

追加今天的成果,电路板已经ready了,电源的走线也好了,好粗好粗的铜线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追加今天的成果,电路板已经ready了,电源的走线也好了,好粗好粗的铜线啊!!!

首先先诅咒一下万恶的快递,22号就已经到了,但是一直不通知我,自己私自地放在了快递一声不吭,搞得我28号的今天查了才知道已经到了。。。。。画个圈圈诅咒你!!!

我亲爱的鼓式大书架。。。。

这个喇叭我真心挺喜欢的,等装上去了声音应该会不错,必须对得起这个价钱啊~~~
Ps:首先铝盆的支撑架,然后纸盆是糊了沥青的,很久之前就装过一对沥青的箱,声音都挺不错的!

楼主:
音箱噪起来~~~

苦等了两天的喇叭线终于到了,来个制作过程!!!硕粗的线啊。。。
外面包了蛇皮网,内部也有一层蛇皮网,是仿金丝的,然后内部一共独立的八芯,每一芯又有十二根粗铜芯。包装皮上写着英文我就不翻译了,总之有点叼!!!对了,每根独立的线内都有红黑的橡胶避震绳!!!做工很是精细!这里赞一个~~~

好粗好粗的线啊!!!!

楼主:
源文件我已经在原网站公布了,大家可以前去下载!!!
原文地址:http://www.dfrobot.com.cn/commun ... ;tid=1885&page=

楼主:
我的USB声卡做好了~大家可以来看看
http://dfrobot.com.cn/community/ ... &extra=#pid8662

网友A:
好功放不是靠元件堆出来的,你各级电流调整的怎样,谐波如何,出什么声?

网友B:
不懂音响,看起来不错,LZ动手能力很强!
另外请教下LZ,那个PCB是自已腐蚀的还是打样的?

网友C:
刚毕业的时候烧过一阵子,把矿坛里面推荐的功放IC基本都玩了一遍,幸好我这个人做事只有3分钟的热情,否则的话到估计到今天脑子都被烧坏了。。。
看到LZ用分立元件做功放,心里又有点痒痒的。如果LZ的设计资料很全的话有时间也仿一下~

网友:
求空音箱taobao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音响,看起来不错,LZ动手能力很强!
另外请教下LZ,那个PCB是自已腐蚀的还是打样的? ...

对的,完全是自己腐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毕业的时候烧过一阵子,把矿坛里面推荐的功放IC基本都玩了一遍,幸好我这个人做事只有3分钟的热情,否则 ...

如果你感兴趣,我直接可以公布原文件,你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去改改!!!不过一般我是在我的原贴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功放不是靠元件堆出来的,你各级电流调整的怎样,谐波如何,出什么声? ...

电路其实之前是一个日本的板子,然后我抄电路重新改了一下板子的布局,这点你仔细看过内容就明白了,元器件电阻都是配过对的!!!

说实话现在功放这边没问题了,但是因为我主要是接在电脑上玩,然后电脑各种噪声!!!郁闷死了,然后淘宝上一共买了两块声卡,第一个接口不兼容,第二个WIN8不支持,都退掉了!

所以最近其实在忙着做自己的USB声卡,期待吧!!!哈哈

网友D:
管子是怎么固定散热器上的

网友:
刚出来工作时,厂里有个佬大,派去德国进修.
自己手工做个功放出来,没有电路板,所有走线用银丝,
最后装在一个透明的盒子里,
第一次看到,完全被他这种艺术吸引................
据他说,德国人手工很牛,很注重手工和艺术.

网友:
效果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好功放,好音响,支持

网友:
前级电路板的走线好风骚。。。

网友E:
1.那个调偏压的一般要跟大功率管放一起,不然温度越高电流越大起不到反馈效果。
2.后级大功率管固定的镙丝孔是不是小了点?那2个电阻挡着安装锣丝是个败笔。
3.赶紧把那几个水泥电阻换了吧。

网友:
看你另一个贴里喇叭保护不要,小心冒烟啊。

网友:
PCB画得好骚啊,我喜欢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子是怎么固定散热器上的

对的,对的,其实我这款还没怎么设计好,自己还不是很满意,等以后有钱了和有时间了重新玩个更high的!!!

网友F:
都做到这个层面了,花点钱打样,好看多了。

另外:HIFI我不懂,但PCB走线没必要这样吧...何必...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对的,其实我这款还没怎么设计好,自己还不是很满意,等以后有钱了和有时间了重新玩个更high的!! ...

所以还不能叫终极啊,好戏才刚开始, 能否给出原资料,大家一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那个调偏压的一般要跟大功率管放一起,不然温度越高电流越大起不到反馈效果。
2.后级大功率管固定的镙丝 ...

那个后级其实我已经改过了!!哈哈,只不过是做帖子的时候打开文件打开错了,就懒得更新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那个调偏压的一般要跟大功率管放一起,不然温度越高电流越大起不到反馈效果。
2.后级大功率管固定的镙丝 ...

水泥电阻我是想换来着,可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我现在这个先这么混着,等有空了换个vishay的然后直接搭在散热器上,是想这么做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做到这个层面了,花点钱打样,好看多了。

另外:HIFI我不懂,但PCB走线没必要这样吧...何必... ...

主要是先原理性的测试一下,等日后有需求了,再改进一下板子!!!

网友G: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赞一个,不过有几点建议!!
1、你前级电路反馈回路用C2、R5做交流反馈,那么C2应该是电解电容,这样的话,建议你把R5不要接在地线上,可以接到正电源,或者负电源,这样就可以保证电解电容始终处于正向偏压,利于其寿命和正反相信号的性能,当然,此处的电源滤波要做好!!
2、末级功率管没有纳入大环负反馈里面,这样是比较危险的,需要很好的配对异极性管子,以减小输出的直流偏压,同时需要完善的输出直流保护,毕竟喇叭很精贵,前面有兄弟说过了!!
3、大水塘电解电容,最好还是做个板子固定焊接,可靠性高一些,这样飞线不利于性能的提高,不过也无所谓了,能不能听出来不一定,但是要做到极致嘛.........
4、你那个前几电路图,信号的流向看得我眼珠都翻了,这个不算问题,个人偏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赞一个,不过有几点建议!!
1、你前级电路反馈回路用C2、R5做交流反馈,那么C2应该是电 ...

谢谢你的建议哦,有空我回来试一下。。。

网友H:
看起来很吊,期待楼主的试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起来很吊,期待楼主的试音效果

呵呵,还是挺不错的,不过最近电脑噪音,所以在弄USB声卡~!!

网友:
那颗C4是不是传说中的补品电容来的?

网友I:
能不能HI起来,还是要听过才知道,但是3D做得不错,你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HI起来,还是要听过才知道,但是3D做得不错,你是哪里的?

呵呵,现在在上海工作。。。你哪里的啊???想一起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现在在上海工作。。。你哪里的啊???想一起玩玩?

我中山的

网友J:
电视剧天道中的音响组装方法现实中行的通吗,感觉那种方法很霸气,很极端的样子。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纳尼,你在中山的啊,我大学在中山念的,说不定是你师兄呢~~~哈哈,你中山学院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视剧天道中的音响组装方法现实中行的通吗,感觉那种方法很霸气,很极端的样子。 ...

啊???没看过诶,不清楚是怎样的!!!能截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视剧天道中的音响组装方法现实中行的通吗,感觉那种方法很霸气,很极端的样子。 ...

我查了下,貌似很烧钱的说~~~小心为好!!!流流口水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纳尼,你在中山的啊,我大学在中山念的,说不定是你师兄呢~~~哈哈,你中山学院的么??? ...

我不是中山学院的,但是我以前长期在卖发烧元件的店玩,如果你在石岐买过这些元件,我可能见过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不是中山学院的,但是我以前长期在卖发烧元件的店玩,如果你在石岐买过这些元件,我可能见过你 ...

哦???是的呦~~~~~以前经常沙岗墟啊,商业街那边混~~~哈哈

网友:
必须支持下,向楼主学习!

网友K:
先赞一个 然后 收藏 期待与楼主学习PCB - 库的绘制

哈哈 3D好看

我被运放搞惨过

网友:
显然楼主3D已经玩的很熟悉了

我刚才遇到一个问题

从网上找的一个0603-3D封装库 导入到AD13里面

发现 它就在一个位置 不能够翻转 之类的

我的鼠标四方滑动 但是它就是不动

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下上图

网友K:
如图

显示的是侧面 而不是正面  我无法对齐焊盘

网友K:
我希望看PCB的侧面 背面

立体感

但是随着鼠标的滑动  板子一点都不动 一直是保持这个形状

我想问下是怎么回事

我的操作有问题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先赞一个 然后 收藏 期待与楼主学习PCB - 库的绘制

哈哈 3D好看

我这有个教程,你可以看看!!!
http://dfrobot.com.cn/community/ ... ;tid=38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图

显示的是侧面 而不是正面  我无法对齐焊盘

哦,双击模型,然后下面有个转动的,XYZ三轴的~~~移动吗,直接鼠标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希望看PCB的侧面 背面

立体感

额,好吧,按shift,剩下我记得按右键还是滚轮来着,忘了~~~都是一画板子时候操作就知道了~~~光给别人讲不太清楚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的呦~~~~~以前经常沙岗墟啊,商业街那边混~~~哈哈

我在商业街那边混

网友K:
引用 楼主:
额,好吧,按shift,剩下我记得按右键还是滚轮来着,忘了~~~都是一画板子时候操作就知道了~~~光给别人讲 ...

貌似都不可以。
我不能切换视角了
很有可能是操作问题

顺便带一句 我的是超级本 集成显卡HD4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双击模型,然后下面有个转动的,XYZ三轴的~~~移动吗,直接鼠标拖就好了! ...

比如说 3D模型现在是侧面放着对其焊盘 我要让他平躺着对齐焊盘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可以拖动了  也可以旋转了

shift + 滑鼠右键

但是是整体旋转  我想单独旋转3D封装的0603  model 但是焊盘不要跟着一起旋转 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
。。。。。。。。。。。。还是没弄好

网友:
哈哈 还是有些细微地方 需要处理好 初步是这个样子了

我大概琢磨出 粗旷的步骤了

多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貌似都不可以。
我不能切换视角了
很有可能是操作问题

纳尼,集成显卡是不支持的说!!!  是按shift+右键

网友K:
引用 楼主:
纳尼,集成显卡是不支持的说!!!  是按shift+右键

集成显卡 我这个也可以用 可能质量会差点 但是还可以用的

另外 我用SW13画 模型了

有没有教程的

网友:
不知道如何下手丫 。。。

画PCB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K:
集成显卡 我这个也可以用 可能质量会差点 但是还可以用的

http://dfrobot.com.cn/community/ ... ;tid=389&extra=
这个是我之前写的一个教程,可以看看!!!

网友:
很好,有时间自己也玩玩。

网友K:
引用 楼主:
http://dfrobot.com.cn/community/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9&extra=
这个是我之前写的一个教程, ...

楼主你发帖子的那个网站上 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发帖子的那个网站上 是干嘛的

哦,我公司吗!!!做开源硬件的,DFRobot,我在公司主要负责3D打印机研发的~~~有兴趣可以来看看论坛~~~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哦,我公司吗!!!做开源硬件的,DFRobot,我在公司主要负责3D打印机研发的~~~有兴趣可以来看看论坛~~~ ...

我已经注册了 !!!

待会联系你

不过 我刚学SW2013 我希望以后能够把PCB3D的封装库自己做

这样我就满足了 但是能不能麻烦楼主提供一份学习资料 关于SW2013的  谢谢 !!

论坛里面 我那个 叫做 jazu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已经注册了 !!!

待会联系你

学习资料啊,这个还真么什么建议,不过这么跟你说,我觉着最好的学习资料就是经常用!!!自然而然就会熟练了!!神马视频我觉着都是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资料啊,这个还真么什么建议,不过这么跟你说,我觉着最好的学习资料就是经常用!!!自然而然就会熟 ...

刚接触 SW 啥都不会 先学学 最基础的 。。只能

楼主(2014-05-27):
有新作品公布:http://www.dfrobot.com.cn/commun ... &extra=#pid9454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412-1-1.html

网友:
楼主,你这么牛,能否教教我,收我为徒

网友L:
不错,不过3D还缺布线。

网友M:
不错噢

只是自己做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不过3D还缺布线。

那个是需要贴图,不同软件之间的转换能做到这步已经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噢

只是自己做太麻烦了

还好了,关键自己想搞点东西玩玩,要不闲着蛋疼!

网友:
感觉很帅气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个是需要贴图,不同软件之间的转换能做到这步已经挺不错的!

贴图?Pro/e 等软件是可以直接做三维布线的。

楼主(2014-06-28):
引用 网友L:
贴图?Pro/e 等软件是可以直接做三维布线的。

哦??可以么?我不知道诶,软件内部自带的布线是不是自己的方式去布线,没有说AD转过来的吧?我还一直再找方式能转过来呢!!!可以说说怎么弄么?我用solidworks的!

网友:
元件看起来很棒啊!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希望看PCB的侧面 背面

立体感

按住Shift+鼠标右键试试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这有个教程,你可以看看!!!
http://dfrobot.com.cn/community/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9&ex ...

大师有PDF的3D教程没?能共享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师有PDF的3D教程没?能共享一下不?

我不是给了个链接吗,上面有详细的教程。。。pdf我好像是没上传。。。

网友(2014-09-02):
连电阻用的都是高级货来的....

网友:
请教搂主,那效果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阿?

网友:
很高大上啊!

网友(2014-10-08):
哇,发烧级别的

网友:
牛,怎么没有音质的测评呢?

网友:
牛叉!一板子的DALE电阻,都是补品呀。

网友O(2014-12-19):
敢问楼主花了多少钱

网友P:
试音效果咋样,批量一下,人手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O:
敢问楼主花了多少钱

花了差不多两三千吧~~~因为有些零件是自己一直以来搜藏的~~~~所以没有一次性的bom清单~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试音效果咋样,批量一下,人手一台

还挺不错的~~~因为这个主要是放在电脑上面用的,然后电脑这东西你也知道的有噪音,因此我还做了个USB DAC。。。。感兴趣的可以看下我这个帖子:http://www.dfrobot.com.cn/commun ... tid=2257&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的呦~~~~~以前经常沙岗墟啊,商业街那边混~~~哈哈

我在中山南头

网友(2015-04-25):
这个牛逼 果断关注 自己抽空看看

网友:
真是个发烧友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啊,学习了!!

网友:
烧钱烧电烧耳朵的东西啊。。。。

网友:
看起来  蛮屌的样子

网友:
很牛,顶起来  现在人老了懒了

网友(2015-06-05):
这就是发烧友的节奏

网友:
看着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