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步进电机驱动板 测试

楼主(2014-04-18):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0887-1-1.html

前面没有负载 无法测试 现在有负载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AwMjc5NTcy/v.swf

当前软件版本为 BASIC 3.0 提升了速度  到 280RPM ,相信这块板 给学习用已经足够了。

用的1.0的板子 测试的。

楼主:
重新上传一下 原理图和源代码   这次加上库吧 新手 们 实在有些困难。

有需要玩的 我这里有空板 还有10多套  REV1.00的

当然 如果需要技术支持 的 我也出了套件 硬件 2.00 软件 3.00了

楼主(2014-07-25):
欢迎大家讨论并指正

网友(2014-04-18):
看过你之前那个帖子,原来楼主已经做出来了,很给力啊

网友:
看了一下,太贵了,买不起;只好帮顶!

网友:
牛!只有帮顶的份!

楼主:
早就做出来了,只是换个IC  以前没拍视频,
需要才用,以前我看见四轴 我也想玩,那只是玩,后面就放弃了。

网友:
好牛啊 顶一下

网友:
只有,顶的分额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

网友:
顶一个,记号

网友:
帮顶  之前搞过非常简单的步进电机   要是当时遇到楼主就好了

网友:
记下来,以后有用

网友A:
楼主,你用分立元件搞过细分驱动吗,不是这种专用的集成芯片。如果没有,你可能细分的门还没入,看看论坛 小松工程 哥以前的帖子

网友B:
挺好的,只不过太贵了,想买一块,不知道楼主能不能便宜些,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只不过太贵了,想买一块,不知道楼主能不能便宜些,初学者,

准备做一个小模块 会便宜很多

再附一个 NJM3771的 性能 视频 低速时    现在L6205 低速时
还有点抖动 还在解决,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不恒流造成的,3771恒流细分,电流还小。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A0OTkyNTE2/v.swf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做一个小模块 会便宜很多

再附一个 NJM3771的 性能 视频 低速时    现在L6205 低速时

恩,期待啊,入门级的,学习型的,便宜些的好,谢谢,

网友:
效果看起来不错

网友:
确实有点贵

网友:
做得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备做一个小模块 会便宜很多

再附一个 NJM3771的 性能 视频 低速时    现在L6205 低速时

我现在也遇到低速抖动问题,降低电流可以减轻,但是我感觉还是不是很完美~~我用DRV8841~~很低速的时候不抖~~~我抖动的速度估计和你视频上的速度差不多~~不是共振问题~~因为那么低速不会共振的~~现在也烦恼这个问题~~不过不影响使用~~但是还是一个小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分立元件搞过细分驱动吗,不是这种专用的集成芯片。如果没有,你可能细分的门还没入,看看论坛  ...

求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遇到低速抖动问题,降低电流可以减轻,但是我感觉还是不是很完美~~我用DRV8841~~很低速的时候不 ...

是因为不恒流的原因导致步距不均,所以在二端 电流很大 而步距角只那么一点,
就一快一慢,所以3771 6219 这种恒流IC 没有这种问题。非线性纠正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或是提高电压。还可以试试

楼主(2014-06-22):
我也将MPU6050 移植到我的电机板上面了  用来控制电机转动  上个视频

DIY平衡车先吧  下步 弄结构 再来调调程序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MwMDUzNjQ0/v.swf

前面做了一个光电编码器 的 测试  200线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MwMDY2Nzcy/v.swf

空了 就来更新一下

网友:
标记,STM32 步进电机驱动板 测试SSTM32 步进电机驱动板 测试TM32 步进电机驱动板 测试

网友D:
附件下载不了,怎么回事?楼主能否再共享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件下载不了,怎么回事?楼主能否再共享一次。

最近论坛 好像有些问题 稍后百度网盘来一个地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论坛 好像有些问题 稍后百度网盘来一个地址吧

终于可下载了,看看楼主的大作

楼主:
有朋友看不懂 现在做了一个简单的流程图 借一个网友发的制作软件

楼主:
原理图和源代码 都在8楼, 希望有兴趣的去升级 优化性能吧,大家继续交流关于步进电机控制的问题.

网友E(2014-08-21):
已经将LZ的程序用到产品上去了,  效果很好!

网友:
好帖,必须要顶起来,想买来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朋友看不懂 现在做了一个简单的流程图 借一个网友发的制作软件

什么画图软件是否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F:
支持一下,开发板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将LZ的程序用到产品上去了,  效果很好!

这程序我也用在产品上了呀  激光扫描的 都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一下,开发板太贵了!

还贵呀 ,对于没有用的人 估计就贵了,有用的人 觉得相当的便宜了。
你再也买不到这样便宜的电机开发板。还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F:
LZ的板子支持插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板子支持插补吗

主要偏向还是灯光定位控制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偏向还是灯光定位控制

主要是直线插补什么的,用于小型3D打印机或CNC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直线插补什么的,用于小型3D打印机或CNC

程序里 没有直线插补 的功能,振镜上到是用到过。

网友:
支持啊,这帖子很好,最近一直在学习电机

网友E:
在DMX缓慢上升/下降时电机抖动的问题,我分享一下, 暂时处理方法,不知道是否恰当, 请高手指点:
程序还是楼主V1.0程序。

const u16 MotorX_SpeedCurveTimerVal_add[200]=
{
4500,2000,1000,800,500,0,0,0,0,0,0,0,0,0,0,0,0,
};

/*****************************************************************************************
*      MotorX_drive(MotorX_speed_postion_dir,20,MotorX_dynamic_postion_gap/100);
*****************************************************************************************/
static void MotorX_drive(u8 dir,u16 SpeedPostion)    //STEP  ²½½øµç»ú²½Êý  200²½ ΪһȦ
{
    static u16 SpeedVal =0;

    if(MotorX_step_startstop<4)  //当计算出的最高速度低于某一等级时,低速时, 对定时器初值进一步减小, 高速时无影响
        SpeedVal =MotorX_SpeedCurveTimerVal[SpeedPostion]-MotorX_SpeedCurveTimerVal_add[SpeedPostion];
    else
        SpeedVal = MotorX_SpeedCurveTimerVal[SpeedPostion];
    //----------------------------------------------------------------------
    MotorX_dir    = dir;
    TIM1CCR3_Val        = 65535 - SpeedVal;  //u16
}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在DMX缓慢上升/下降时电机抖动的问题,我分享一下, 暂时处理方法,不知道是否恰当, 请高手指点:
程序还 ...

实测效果很好, 理论分析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测效果很好, 理论分析不清楚。

很好 又有人共享 研究成果了。

网友E:
其实是最好的办法还真的是动态变细分法, 这个程序难度还是比较复杂了!
就是现在没那么多时间来研究了!
还有就是S曲线加速,由于加减速缓慢, 也导致其运动过程响应不够, 和加减速不可辟免的啸叫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是最好的办法还真的是动态变细分法, 这个程序难度还是比较复杂了!
就是现在没那么多时间来研究了!

有一种算法 叫自适应加速算法 , 根据电机当前的运行情况来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速度数据表只是一个参考。
希望大家 再深入研究。

网友(2014-12-23):
可以买张板子来试试

网友:
继续出精华

网友:
控制精度~

网友G:
这个芯片成本还是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成本还是有点高

电流 2.8A 8个MOS 还算可以吧

便宜可以上 L6219 L293D 电流600mA

网友H(2015-08-03):
不知道楼主留下的那个qq技术群,应该不只是针对开发板,里面什么的都有,太乱了,建议新建一个群,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留下的那个qq技术群,应该不只是针对开发板,里面什么的都有,太乱了,建议新建一个群, ...

没了,有问题在论坛里面讨论,更好查找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了,有问题在论坛里面讨论,更好查找问题。

今天联系你的淘宝客服了,想了解一下入门电机这块路线怎么走,

你的板子挺不错的,不知道合适我否?

我都是写C#的,最近一直在写stm32f103的程序,就不会串口,flash操作,rtc,spi,

不知道是用你的板子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联系你的淘宝客服了,想了解一下入门电机这块路线怎么走,

你的板子挺不错的,不知道合适我否?

步进电机这块,涉及MCU的只有定时器,和PWM 为主要

当然最主要的是步进电机控制理论。

参考学习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这块,涉及MCU的只有定时器,和PWM 为主要

当然最主要的是步进电机控制理论。

看来自己要进这门还是很有难度的啊!

网友:
支持一下,可能不久也会去研究这个

网友I:
这样看不出啥啊,看光斑抖不抖先,特别是编程走慢速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看不出啥啊,看光斑抖不抖先,特别是编程走慢速

这个板会有抖动,见21楼 没有抖动,需要加入恒流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板会有抖动,见21 没有的需要加入恒流驱动。

还有就是停的时候稳不稳,光斑晃动得厉害不~要做到快!准!稳!平滑!静音!那就完美了~期待楼主的佳作~
国内我感觉升龙这点做得比其他的要好一些~~几乎能媲美百奇原装的XY运动~~运动实在是很灵敏~而且停得比较稳~不知道他们算法怎么写的~如果我能得到他们的代码就好了~这辈子就不愁吃不愁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停的时候稳不稳,光斑晃动得厉害不~要做到快!准!稳!平滑!静音!那就完美了~期待楼主的佳作~

慢慢修炼吧

网友(2015-10-10):
看起来挺不错

楼主:
多多支持,一起进步。

网友J:
请问楼主 SinData 和CosData 是怎么得出来的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 SinData 和CosData 是怎么得出来的呢?谢谢

就是用PWM的 最大占空比*SIN()
从而让PWM占空比 随SIN变化 这就是所谓的SPWM
然后通过矢量控制,达到步进电机随着均匀变化的旋转磁场变化,步进电机就转起来了。

网友:
楼主有心,谢谢了,有用到的时候再仔细看!

网友K:
产品级代码,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产品级代码,不错!

过奖了, 入门级的吧
有时间 再来优化一下,希望能再上一个台阶

网友L(2016-02-25):
支持楼主 进来有什么新成果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并指正

看到楼主都已经产品化了,过来学习下

网友:
学习下,正需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支持楼主 进来有什么新成果了吗?

前面的版本 是用位置控制电机速度的,操作简单,
后面打算用时间去控制速度  这样生成曲线更好,并且可以很容易的加入S曲线,
改实时生成数据, 刹车效果更好,加减速可以做得更柔顺。

网友L:
引用 楼主:
前面的版本 是用位置控制电机速度的,操作简单,
后面打算用时间去控制速度  这样生成曲线更好,并且可 ...

是控制加加速,匀速,减加速的时间吗?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控制加加速,匀速,减加速的时间吗?

对,这样会涉及浮点运算,
如果STM32F10X系列不行,还是得做一个数据表 降低性能。

网友(2016-03-28):
刚开始 研究步进电机

网友:
我买了一块,现在还没学会,没时间

网友:
先下载了,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M:
请问楼主 ,走了多少角度 ,需要外接编码器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 ,走了多少角度 ,需要外接编码器吗  ?

开环,也是知道走了多少微步, 编码器,是为了解决丢步问题。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开环,也是知道走了多少微步, 编码器,是为了解决丢步问题。

楼主,请教一下哦!
你的SIN表和COS表是咋来的啊? 不知道方便提供有工具参考或资料出处吗?

网友:
要开始研究步进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请教一下哦!
你的SIN表和COS表是咋来的啊? 不知道方便提供有工具参考或资料出处吗?

标准 SIN  的倍数放大 ,节点细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 SIN  的倍数放大 ,节点细分。

明白了! 谢谢!

网友N(2016-05-27):
引用 楼主:
标准 SIN  的倍数放大 ,节点细分。

楼主,你好!
使用了你这个生成的sin表,好象有点问题啊,电机转起来也很好,但有一个小小小瑕疵,我是从桌子上的振动感受出来的;
                TIM4->CCR1 =(                SinData[motor_x_point])*XISHU;
                TIM4->CCR2 =(1500 -        SinData[motor_x_point])*XISHU;
                TIM4->CCR3 =(                CosData[motor_x_point])*XISHU;
                TIM4->CCR4 =(1500 -        CosData[motor_x_point])*XISHU;

                motor_x_point += 1;
                motor_x_point %= 513; //修改为512,依然会有不连贯!

感觉这个样子,电机转动过程中有一点小振动,转的不是很连贯; 把电机放桌子上面,能感受到转动过程中,很细心地听,每一圈,固定时间会有咯噔一声;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好!
使用了你这个生成的sin表,好象有点问题啊,电机转起来也很好,但有一个小小小瑕疵,我是从桌子上 ...

电流有突变,没有形成均匀旋转的磁场,不同的电机可以适当调整一下,PWM周期。
当然最好是采用恒流驱动,这样会比较顺滑,噪声略大一些。细分时定位精度更高。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电流有突变,没有形成均匀旋转的磁场,不同的电机可以适当调整一下,PWM周期。
当然最好是采用恒流驱动, ...

恒流驱动是以后优化的结果;
但现在不应该有这一声咯噔声,为了使用你这个表,我特意把定时器定时值用的就是1500!
请教:PWM周期调整一下?是调快还是调慢呢?
。。。现在正摸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N:
恒流驱动是以后优化的结果;
但现在不应该有这一声咯噔声,为了使用你这个表,我特意把定时器定时值用的 ...

SIN是标准的 但是电路中的电流可能变化不了那么快,主要,PWM占空比 和电流 大小 ,不是一个线性关系。
希望大家积极讨论 也有可能我讲得不对

网友O:
引用 楼主:
SIN是标准的 但是电路中的电流可能变化不了那么快,主要,PWM占空比 和电流 大小 ,不是一个线性关系。

不仅仅是占空比,包括机械响应也不是线性的,真实世界根本就没有那么线性的东西,都是磕磕绊绊的。
最近几个月都在搞步进电机,基本能转,但是确实搞不定震动,感觉需要实时调整的东西太多了。
感觉人家的产品用步进电机(尤其是打印机,简直了!)不仅仅是电路和程序,对步进电机物理参数的匹配和一致性要求也很高确实有道理。
我这边现在一般加减速和定位控制都弄的差不多了,但是感觉还是需要做闭环控制不然一味的拿电机功率去盖掉物理冲击导致的失步不是长久之计,先搞位置闭环,如果有空搞一下电流闭环能做到力矩控制就更好了。
顺便~也在看LZ的开发板,我这边搞个步进电机,各种杜邦线都缠成蜘蛛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仅仅是占空比,包括机械响应也不是线性的,真实世界根本就没有那么线性的东西,都是磕磕绊绊的。
最近 ...

其实最重要的是控制速度,按照预定的 加速度 变化了,那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开源的例子  是按位置做为增量,用定时器改变时间 来调整速度的。
速度 V=Pos / t    步距/时间,所以定位不存在任何问题。

低速要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必须按时间增量 (解决低速时,速度分辨率不够)
高速可以按位置增量计算  这样性能就好了。(控制方式完全不一样 转变是一个大问题)

换句话说 也就是低速时步距应该小,高速才加大。 也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回到另外一个贴子的 理论 上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869-1-1.html

网友P:
您好,你的这个我看了是加上启动停止加减速的,那你的位置是不是怎么控制的,是加编码器吗?但是你在加减数的同时编码器的数值会不会存在累积偏差。我现在就是在加减速这儿总是丢数,不知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速度在变化的同时编码器的脉冲的宽度及频率都变化了。速度环跟位置环的匹配一直做不好。

网友Q:
STM32我都是用日本的TB6560AHQ来做步进电机板,挺稳定的,就是价格有些高,芯片有点老

楼主:
引用 网友P:
您好,你的这个我看了是加上启动停止加减速的,那你的位置是不是怎么控制的,是加编码器吗?但是你在加减数 ...

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的,本身就是以用变换好的位置与速度的关系  以位置做为增量的曲线
这样说吧 如果用图形表示 X轴 本应该是 时间t  Y轴为 速度V  ,     但变换后  X轴就是位置P   Y轴为速度V
这样控制没有位置差,位置会非常准确,
当然带来几个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低速时 位置和高速时的位置 增量可能不一样,性能才会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CPU资源要估算好。
不比单一时间做为增量,那么只需要一个定时时间,CPU资源就很好控制,但也会有其它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在换算位置的时候
V =V0+ AT   P=V0 T + 1/2 A T^2
容易出错 而且需要浮点计算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STM32我都是用日本的TB6560AHQ来做步进电机板,挺稳定的,就是价格有些高,芯片有点老 ...

这种芯片,一个脉冲 走一个微步,这样就省去了你去计算位置了,你只用计下多少个脉冲,就知道位置了,这样控制脉冲频率就控制了速度。
但是微步数一般 8 微步 和16和微步,一般应用 也是够了。
相对来说控制比较简单。
所以所有电机驱动器,也是这样做的。唯一不好的就是 当细分数高了,需要控制器更高级,前面讨论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的,本身就是以用变换好的位置与速度的关系  以位置做为增量的曲线
这样说吧 如果用 ...

谢谢,我再改改程序看看。

网友N:
引用 楼主:
SIN是标准的 但是电路中的电流可能变化不了那么快,主要,PWM占空比 和电流 大小 ,不是一个线性关系。

楼主,能请教楼主,为什么我写成下面这种方式,电机就不会动弹:
                if(step<=255) //
                {
                        MOTOR_Y_PWM_A1 =(mySinData512[motor_x_point] );
                        MOTOR_Y_PWM_A2 = 0;
                }
                else
                {
                        MOTOR_Y_PWM_A1 = 0;
                        MOTOR_Y_PWM_A2 = (mySinData512[motor_x_point] );
                }
备注: 这个正弦波,以及余弦波只不过是把负波给翻转;;

而写成你那种方式:
//                MOTOR_Y_PWM_A1 =(          SinData512[motor_x_point])*xishu ;
//                MOTOR_Y_PWM_A2 =(1500-SinData512[motor_x_point])*xishu ;
//                MOTOR_Y_PWM_B1 =(          CosData512[motor_x_point])*xishu;
//                MOTOR_Y_PWM_B2 =(1500-CosData512[motor_x_point])*xishu ;
备注: 这个正弦波和余弦只是抬高,不用把负波翻转;但事实上,我把A1引用的表格值,导入到excel,同样把A2的值引进入excel,再用A1-A2而得到的波形和我上面那种单极性驱动的波形是一模一样的,即得到了一个负波翻转的波形;

从波形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啊,但奈何上面的就是不走,下面你这种写法,它就是要走;
因为采用第1种方法是能搞定drv8841的,我期望把L6205也做成一样的,结果碰到了这等奇事!
特此请教!

网友:
这不是摇头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能请教楼主,为什么我写成下面这种方式,电机就不会动弹:
                if(step ...

主要的问题是 你得让二相的电流 一个是SIN 一个是COS就行了
不转说明 你产生的波形不对。

网友N(2016-06-28):
引用 楼主:
主要的问题是 你得让二相的电流 一个是SIN 一个是COS就行了
不转说明 你产生的波形不对。 ...

代码是对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阻碍了它;
每次开机,只走几圈,然后停掉了; 我重新下载程序也没用,必须重上电,电机才走; 所以才发现我上面改代码也没用;
照上面的现象,好象是发生了保护,我摸了芯片,确实很烫?
请问一般来说,这种发热很烫,除了芯片电流过大以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PS: 我断电,手握电机,然后重新上电,能感觉到电机走的很平滑,很静音...

网友:
步进电机控制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代码是对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阻碍了它;
每次开机,只走几圈,然后停掉了; 我重新下载程序也没用,必须重上电, ...

减小电流 或是换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小电流 或是换驱动

已搞定! 谢谢!

网友R:
楼主加速是通过变细分加速的吗?如何确保变的过程加速曲线是一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加速是通过变细分加速的吗?如何确保变的过程加速曲线是一样的呢?

这个涉及到比较高层次的算法了。。
属于商业机密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加速是通过变细分加速的吗?如何确保变的过程加速曲线是一样的呢?

开源的 没做变细分
1.因为太复杂,很多人搞不明白了。
2.加变细分也是很简单的 不是那么复杂,只要算好速度就可以了,8细分时速度可以更快 位置少一半。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开源的 没做变细分
1.因为太复杂,很多人搞不明白了。
2.加变细分也是很简单的 不是那么复杂,只要算好速 ...

电机走平滑渐变效果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呢?例如一分钟数值渐渐增加0-255,电机一直平滑的走360度。我目前的想法是根据位移限制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电机走平滑渐变效果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呢?例如一分钟数值渐渐增加0-255,电机一直平滑的走360度。我目前 ...

其实,主要的问题是速度的精度 要够, 加速度 为常数,速度的变化就感觉很平滑,或是加速度为三角形 ,我们常说的S曲线的速度 都会是平滑的。
此例子中,如果将低速时位移量和速度的关系 再细一些 就会更平滑。

网友R: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的问题是速度的精度 要够, 加速度 为常数,速度的变化就感觉很平滑,或是加速度为三角形 ,我 ...

精度 要够的话是不是要实时计算?但是实时计算会涉及到开根号和浮点运算,比较难以实现,所以我目前只能以查表的方式,速度值不多。

网友(2016-08-03):
谢谢,需要使用这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精度 要够的话是不是要实时计算?但是实时计算会涉及到开根号和浮点运算,比较难以实现,所以我目前只能 ...

查表有多少种速度喃

网友:
顶起。推动技术更好发展。

网友(2016-10-26):
步进电机入门好资料

网友S(2017-02-04):
楼主,套件报阿莫论坛有优惠吗?想入门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套件报阿莫论坛有优惠吗?想入门步进电机

没套件,是焊好的,学生可以优惠。

网友S:
学生能优惠多少?我来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S:
学生能优惠多少?我来一套

85折
电源 仿真器 电机需要自己配,要学东西投资的东西可不少,还有示波器,万用表,烙铁。

网友:
嗯,所以才想要折扣啊

网友S:
晚上我私信你,这两天有空我就拍

楼主:
引用 网友S:
晚上我私信你,这两天有空我就拍

元宵过后,才有货。
一般是公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宵过后,才有货。
一般是公司用。

楼主现在元宵过了,有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分立元件搞过细分驱动吗,不是这种专用的集成芯片。如果没有,你可能细分的门还没入,看看论坛  ...

楼主你用分离元件做过细分驱动器么?相关的帖子在哪

网友T(2017-08-25):
引用 楼主:
准备做一个小模块 会便宜很多

再附一个 NJM3771的 性能 视频 低速时    现在L6205 低速时

这是由间隙造成的,需要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是由间隙造成的,需要补偿。

什么间隙?      恒流的就可以呢  难道没有间隙?
我是没想明白这一点

网友T:
引用 楼主:
什么间隙?      恒流的就可以呢  难道没有间隙?
我是没想明白这一点

你用电流表去看一下波形就明白了,实在没有电流表,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测量电机的电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用电流表去看一下波形就明白了,实在没有电流表,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测量电机的电流波形。 ...

之前的做法 是  串电阻在相中间 看波形  我看看,  这样补尝电流 不太好做吧 ,
真是这个问题 恒流的 自动补尝上去了 难怪那么好. 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的做法 是  串电阻在相中间 看波形  我看看,  这样补尝电流 不太好做吧 ,
真是这个问题 恒流的 自动 ...

互相学习。

楼主:
我看了一下  效果也不是很差 没看出来

网友(2017-10-06):
咱还是mark党,看看学习。

网友U(2017-11-25):
楼主,你好!
有2个问题请教一下你,谢谢!
1.L6205的ENA,ENB不需要控制吗,我看你的图上没有接到其他脚上去。如果要接的话,这个脚应该是输入PWM信号还是一个电平信号呢?
2.请问一下M1_PWM1,M1_PWM2...M1_PWM4 这里是接到定时器产生的PWM上了,这个信号是一个PWM信号就会转一步吗?
麻烦楼主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你好!
有2个问题请教一下你,谢谢!
1.L6205的ENA,ENB不需要控制吗,我看你的图上没有接到其他脚上 ...

1.ENA B 如果为低电平,电机就没有保持力矩了,只能再重新复位才行.
2.属于细分原理, 主要是控制二个绕组的电流 成正弦波形 ,这样形成一个推 一个拉, 从而形成的均匀旋转磁场 推动电机转动.

楼主:
一些入门的介绍   不对的地方 希望大家指出来,以方便大家学习
有问题也可以在这里一起讨论

网友:
我有一个楼主的开发板出售,需要的请和我联系

网友U:
引用 楼主:
1.ENA B 如果为低电平,电机就没有保持力矩了,只能再重新复位才行.
2.属于细分原理, 主要是控制二个绕组的 ...

谢谢楼主答复。
之前我用过了一下L298N,看内部图,从控制原理上来说应该是和L6205差不多了,我给IN1,IN2,IN3,IN4给8拍这样的时序让其转动,但是EN脚如果是直接给高电平的话,L298N立马就烧掉了,后来把EN脚改成1K频率的PWM才可以。
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使用L6205的话,如果不需要细分,也按8拍的方式来控制IN1,IN2,IN3,IN4的电平是否可以驱动这个电机呢?还有就是EN脚直接接高电平,是否会烧掉L6205呢,再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谢谢楼主答复。
之前我用过了一下L298N,看内部图,从控制原理上来说应该是和L6205差不多了,我给IN1,IN2 ...

L6205有过流保护  不会烧掉的 方便新手学习.
最多 就像电源一样打隔几下,电流正常了又能工作.
L6205 就是一个纯H桥 你不细分当然也能工作.

网友U:
引用 楼主:
L6205有过流保护  不会烧掉的 方便新手学习.
最多 就像电源一样打隔几下,电流正常了又能工作.
L6205 就是 ...

谢谢指导。
请问一下,实际你的图的这个EN脚是怎么接的呀?
就象你说的,如果一直接高电平,过流了会保护,停一下,走一下,无法判断所走的位置了,那么这样就无法正常运转了呀。
请再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谢谢指导。
请问一下,实际你的图的这个EN脚是怎么接的呀?
就象你说的,如果一直接高电平,过流了会保护 ...

过流保护了, 只有电流正常了 小于2.8A 才能工作.

网友:
我是在电子发烧友论坛看到LZ发啊

网友(2018-09-25):
小白一个,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步进电机不错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8-11-14):
正在学步进电机。

网友(2019-01-17):
支持  步进电机后续会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