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14。04 下载地址

楼主(2014-04-18):
中国科技大学镜像
厦门大学开源镜像
网易镜像地址(一)
网易镜像2

官方下载很慢,用国内镜像下载吧

网友:
很好 很强大!谢谢

网友A:
麻烦哪位下载后转百度网盘,谢谢!

网友:
继续12.04LTS

网友:
我只喜欢Fedora.....

网友B:
小白,那么多版本,能解析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那么多版本,能解析下么

一年出两次,每次以时间作为版本。

网友:
自从自学一段时间arm9,装过乌班图,就再也没用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麻烦哪位下载后转百度网盘,谢谢!

直接百度盘离线下载,秒完。

服务器版: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gdijft5 密码: ptou

桌面版: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pJ4nzMr 密码: xc2i

网友:
哎呀,还有我们学校 的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百度盘离线下载,秒完。

服务器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白,那么多版本,能解析下么

desktop就是一般使用的桌面版,server就是不带桌面,字符界面。amd64就是64位的x86架构,i386就是32位的x86架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esktop就是一般使用的桌面版,server就是不带桌面,字符界面。amd64就是64位的x86架构,i386就是32位的x ...

你这解释...........
server也是带桌面的好不?只是它更适合用于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解释...........
server也是带桌面的好不?只是它更适合用于服务器

默认不带,可以选装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默认不带,可以选装

网友F(2014-09-15):
中午下载了rainbow 共享的 ubuntu 14.04版本的,安装了vmware tool 后设置与win7的共享文件,始终共享不了,输入:/mnt/hgfs/后,显示的文件是空,共享不成功,请教rainbow 14.04版本的共享设置方法,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下载下来看下现在Ubuntu怎么样了。

网友:
现在貌似没有DVD镜像下载了,单位上不了网,更新源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午下载了rainbow 共享的 ubuntu 14.04版本的,安装了vmware tool 后设置与win7的共享文件,始终共享不了 ...

rainbow没用过,我一般用的是samba

网友:
rainbow没用过,我一般用的是samba

谢谢,我下个samba试下,

网友F:
~$ sudo apt-get install samba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正在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现在没有可用的软件包 samba,但是它被其它的软件包引用了。
这可能意味着这个缺失的软件包可能已被废弃,
或者只能在其他发布源中找到
可是下列软件包取代了它:
  samba-common
E: 软件包 samba 没有可供安装的候选者

然后再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samba-common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正在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现在没有可用的软件包 samba,但是它被其它的软件包引用了。
这可能意味着这个缺失的软件包可能已被废弃,
或者只能在其他发布源中找到
软件包 samba -common没有可供安装的候选者

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 sudo apt-get install samba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sudo apt-cache search samba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午下载了rainbow 共享的 ubuntu 14.04版本的,安装了vmware tool 后设置与win7的共享文件,始终共享不了 ...

需要先安装vmtools 然后才能建立共享目录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
原来玩过Ubuntu现在改换opensuse,感觉这个挺适合新手的

网友:
sudo apt-cache search samba

谢谢,明天上班我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