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12-55VDC输入,48-57VDC输出的IC吗?

楼主(2014-04-18):
输出功率要达到30W或者15.4W,请介绍个IC型号,谢谢。

网友:
这不是简单一颗IC就能搞定的问题。不隔离的话,用sepic电路做,隔离的话,用反激做

网友:
LT3791-1系列的,只要你有钱

楼主:
谢了,MAXIM和TI有吗?

网友:
3842或则3843可以完成。

楼主:
3842是5V输出的吧.........

网友:
3842是5V输出的吧.........
//================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学习的东西就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