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交流电机+1600w加热管+可控硅+光耦控制,可行不?

楼主(2014-04-18):
100W交流电机+1600w加热管+可控硅+光耦控制,可行不?
如题:大伙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呢

网友A:
1. 光耦输入端(PNP型的开关管Q1、Q2处)的控制电路结构是错误的。单片机只能使Q1、Q2可靠导通,却无力使它们可靠关断。
2. 过零的光耦驱动器(MOC3041)是不能用于交流电机调速的。
3. 电容降压的C9(224)是不具备提供30mA电流的能力的,最多12mA吧。
4. 电容降压电路的限制,使得控制系统的地(数字地、模拟地)都不能同交流中性线、大地(机壳、机架等)相连。

其它等等。

网友B:
提出几点建议
1、电位器调节电机速度处 RV1需并联一个104滤波
2、R1和R7最好各自并联一个电容限制一下带宽(可选)
3、C5应接在R4后面而不是OP输出端,这样才起到RC滤波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光耦输入端(PNP型的开关管Q1、Q2处)的控制电路结构是错误的。单片机只能使Q1、Q2可靠导通,却无力使 ...

那光耦要选哪款呢?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出几点建议
1、电位器调节电机速度处 RV1需并联一个104滤波
2、R1和R7最好各自并联一个电容限制一下带宽 ...

这样子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光耦输入端(PNP型的开关管Q1、Q2处)的控制电路结构是错误的。单片机只能使Q1、Q2可靠导通,却无力使 ...

1处的Q1,Q2貌似没什么问题吧。PNP三极管我一直这么用啊。。。
不过 我控制的是数码管  没发现问题。。。。。。

网友B:
RV1并联一个104
R1和C13极点频率为13Hz 而R4和C5的截止频率为16KHz 显然不合理
另外替JQ_Lin大师回复一下 光耦可以选用MOC3021这类随即触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处的Q1,Q2貌似没什么问题吧。PNP三极管我一直这么用啊。。。
不过 我控制的是数码管  没发现问题。。。 ...

像1楼图那样的设计,即使没有发现问题,也是不规范、不可靠、不正确或垃圾的。
类似这样的谬误流传太多太多,多了,就成为“正确”的了。
若像5楼、6楼改过的那样,我无话可说。但条件是单片机控制口高电平足够高,或者是开路(高阻)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1楼图那样的设计,即使没有发现问题,也是不规范、不可靠、不正确或垃圾的。
类似这样的谬误流传太多太 ...

那如何改?难度还要加个NPN三极管来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像1楼图那样的设计,即使没有发现问题,也是不规范、不可靠、不正确或垃圾的。
类似这样的谬误流传太多太 ...

三极管的VCC和单片机的VCC是同一个电源。
貌似不存在你说的问题,因为两个VCC是统一电压,三极管是可以可靠截至的。
事实上,上面这个图,三极管的VCC和单片机的VCC就是同一个电压。。。。。
加上拉电阻貌似也没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RV1并联一个104
R1和C13极点频率为13Hz 而R4和C5的截止频率为16KHz 显然不合理
另外替JQ_Lin大师回复一下 ...

其实热电偶的温度值正常是一个平稳的变化过程,是一个比较慢的变化过程,频率小于10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热电偶的温度值正常是一个平稳的变化过程,是一个比较慢的变化过程,频率小于10HZ ...

所以你把RC的截止频率设为16KHz 就是不合理或者根本就没有意义的

网友D:
通常为了三极管可靠截止,在发射结上并联一个电阻。
另外不用三极管啊,直接驱动光耦不是更好?
其他的,看不清,下载的文件也不是PDF,看不到。

网友E:
过零检测是哪个电路
不需要吗?可控硅过零之后不就又断开了吗?不得检测过零点重新开启晶闸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的VCC和单片机的VCC是同一个电源。
貌似不存在你说的问题,因为两个VCC是统一电压,三极管是可以 ...

建议你仔细看书和资料——三极管、单片机的不同类型的I/O端口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仔细看书和资料——三极管、单片机的不同类型的I/O端口结构。

要是PNP三极管打开,需要PNP三极管B极低于大概0.7V,单片机io脚在输出1时,电压为VCC,不知如何能使pnp三极管打开?
我真是想不通。。。
单片机io脚为输入状态,这个倒是没办法保证,不过这种方式,单片机的IO脚一般都设置为输出吧。

我的理解有什么问题?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为了三极管可靠截止,在发射结上并联一个电阻。
另外不用三极管啊,直接驱动光耦不是更好?
其他的,看 ...

pdf下载不了吗?应该是可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零检测是哪个电路
不需要吗?可控硅过零之后不就又断开了吗?不得检测过零点重新开启晶闸管吗

moc3041带有过零检测,moc3022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仔细看书和资料——三极管、单片机的不同类型的I/O端口结构。

不用争了,其实加不加那个上拉电阻都没有关系,按标准加个上拉是为了可靠。
因为
1、单片机也是用VCC供电的,是同一个VCC。
2、STC单片机内部带有上拉。
其实StC单片机的IO也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可以直接驱动光耦。

网友:
引用 楼主:
moc3041带有过零检测,moc3022没有

显然,楼主没有明白 tuohang2013 的提醒。

网友:
实际上驱动NPN的时候是一定要下拉的
NPN或者低电平驱动光耦,也不需要设定为推挽输出的。

网友:
另外驱动1600W的那可控硅是一定要散热器的

楼主:
加入过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