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了论坛内帖子,解锁atmega128A 成功

楼主(2014-04-18):
使用 atmel 新发布的atmel studio ,设置熔丝时没仔细看清,结果把振荡器设置成外部RC振荡器,结果无法下程序了,软件报错无法进入编程模式,
看来遇到传说中的芯片锁死了。。报着试一试的心态,参考了论坛内帖子的方法,找了一个有12MHZ 晶振的51开发板,把AVR开发板的5V电压的 VCC 和 地 接到51开发板上,然后把51板上12MHZ晶振 的输出振荡波形的引脚(用示波仪量发现一个脚无输出,另一个脚有正弦振荡输出)接到 atmega128A   的XTAL1 引脚,
再次打开atmel studio ,发现熔丝位可以读出了,也可以烧写了,看来此法可行啊!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你  我之前也是那样弄的

网友(2014-07-19):
这都不可怕,接个时钟就搞定了,把jtag、isp全禁用或把atmega8的复位设成IO才是真正的灾难,只能高压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