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2与定时器0分别设计的时钟

楼主(2014-04-18):
如果不考虑掉电的问题。单独用定时器做的时钟是不是要比单独用24c02的要更准确(单片机晶振高于24c02)?
我用定时器刷新数码管及24c02液晶显示分别写了2个时钟,刚开始两者走的一样快,但是过了几分钟后慢慢的数码管要比液晶慢,直到后来两者差距越来越大,那到底哪个更准确呢?(现在走了23分钟大概相差3S)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该死网络        重发了

楼主:
是时钟芯片DS1302不是24C02,说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时钟芯片DS1302不是24C02,说错了。。。

用过DS1302,配好32.768,有专业配秒机,一年可正负1分钟吧,可以免费给各位配秒。在深圳,在手表厂。

网友:
24C02???????

网友A:
楼主继续更新啊,哪个更准确。我下一个项目就想用单片机定时器来数秒。因为一直有备用电源,不考虑掉电的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ds1302比较准,在有大量代码时,我推荐用ds1302

网友:
用日历芯片更好一些吧,反正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继续更新啊,哪个更准确。我下一个项目就想用单片机定时器来数秒。因为一直有备用电源,不考虑掉电的问 ...

由于定时器定的时间有限,1s需不断进入中断耗费了时间,所以赋初值要把这部分时间算进去。用DS1302是够准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