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检测多圆圆心的算法,(附多圆图片)

楼主(2014-04-18):
求一个 检测 多圆 圆心的算法,。。。

网友A:
如果你的是单色图,用openCV的霍夫变换可以找出来,我有例程,但是会内存溢出,我以前想在项目上用,最终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是单色图,用openCV的霍夫变换可以找出来,我有例程,但是会内存溢出,我以前想在项目上用,最终放 ...

额 我的图像是三通道的,是CCD相机采集得到的。。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是单色图,用openCV的霍夫变换可以找出来,我有例程,但是会内存溢出,我以前想在项目上用,最终放 ...

24位真彩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是单色图,用openCV的霍夫变换可以找出来,我有例程,但是会内存溢出,我以前想在项目上用,最终放 ...

但是我实际应用的时候,圆形标定板可能经透视编程椭圆,你有什么好的算法或者思路 检测多椭圆的中心吗?拜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是单色图,用openCV的霍夫变换可以找出来,我有例程,但是会内存溢出,我以前想在项目上用,最终放 ...

我可以参考下你的程序么?如果可以的话。。

网友:
先变换成灰度图再处理。。。。

网友B:
可以根据霍夫变换原理,自己写代码找椭圆。。。。。。

网友C:
这个用OpenCV很简单的, 先cvFindContours轮廓提取,然后对每个封闭的轮廓,调用cvFitEllipse2椭圆拟合,就可以求出圆心了, 还可以用拟合圆来判断你的图像上的圆是否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根据霍夫变换原理,自己写代码找椭圆。。。。。。

我想的跟你一样,是想自己写代码的。。但感觉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OpenCV很简单的, 先cvFindContours轮廓提取,然后对每个封闭的轮廓,调用cvFitEllipse2椭圆拟合,就 ...

这个函数可以检测多个椭圆的圆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OpenCV很简单的, 先cvFindContours轮廓提取,然后对每个封闭的轮廓,调用cvFitEllipse2椭圆拟合,就 ...

关键是opencv的函数对图像有要求的吧,要求是单通道图像,我的图像是CCD相机采集的 是24位真彩色图像。。要使用opencv的话 还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B:
不复杂呀,理解了霍夫变换原理,C&C++就10...20行关键代码

网友:
强大, 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复杂呀,理解了霍夫变换原理,C&C++就10...20行关键代码 ...

如果只是检测一个椭圆的话,貌似确实不复杂,但是要检测多个椭圆,还得快速,看过几种别人的算法, 感觉有点。。。

网友:
检测多个椭圆也不复杂,要快速的确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opencv的函数对图像有要求的吧,要求是单通道图像,我的图像是CCD相机采集的 是24位真彩色图像。。 ...

OpenCV图像是有要求的, 你的24位彩色图,先cvCvtColor转换成灰度图,再cvThreshold二值化,就可以用了。 但是OpenCV的东西都是在PC上跑的,如果要在FPGA上实现,就太难了。

网友:
给个例子,也许有用http://opencv-code.com/tutorials ... shapes-in-an-image/

网友:
用霍夫变换吧,原理不难。

网友A:
cvFindContours 就是这个函数,例子很简单 看看教程就可以做了,主要注意内存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vFindContours 就是这个函数,例子很简单 看看教程就可以做了,主要注意内存溢出 ...

我已经用opencv的函数进行了多椭圆拟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