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求助

楼主(2014-04-18):
6SN7两级直耦放大,第二极栅负压只有800MV,第一级输入600MV的正弦波,为什么用里面的示波器看不出有截止失真?

楼主:
实际操作时那信号发生器是连接的。

网友A:
现在极少见电子管电路了,偶见有种亲切感,哈。

真不知道,电路图画得如此混乱,难道是为了更好地求助?!
12V的电源直送示波器的一个通道,有何用意?相反,需要连接的信号线,为什么不连上呢?

网友:
顶楼上老师!
我也不止一次说过multisim作的图真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极少见电子管电路了,偶见有种亲切感,哈。

真不知道,电路图画得如此混乱,难道是为了更好地求助?! ...

是乱了点,这只是个大概意思,主要是-800MV的栅偏压居然示波器看不出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极少见电子管电路了,偶见有种亲切感,哈。

真不知道,电路图画得如此混乱,难道是为了更好地求助?! ...

是乱了点,不过电子管电路简单也没那么难看,主要是-800MV的栅偏压居然示波器看不出失真,接12V也不影响电路阿

网友B:
应该是失真很大了(见下图)...这里输入的还是V(in)=0.85V(p-p),输出V(out)波形已经很惨了,但愿您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失真很大了(见下图)...这里输入的还是V(in)=0.85V(p-p),输出V(out)波形已经很惨了,但愿您顺利!

兄弟你是用什么软件仿真?我用Multisim为什波形还很好阿?狂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是用什么软件仿真?我用Multisim为什波形还很好阿?狂晕

用的是 LTspice,...正版、免费、不须破解,不好么?还作图漂亮、规范,起码没有这么难看吧......

Multisim的模型还有问题呐,...下面两图与手册对照您认为哪个靠谱些呢?  当然,模型可以修改,这难不住高手们,但是至少我自己就仅会用而已...

Multisim的图:

LTspice的图:

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乱了点,不过电子管电路简单也没那么难看,主要是-800MV的栅偏压居然示波器看不出失真,接12V也不影响 ...

够乱够难看的了。

网友:
我是路过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