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线性稳压电源设计电路

楼主(2014-04-18):
求一个线性稳压电源设计电路:
    1 最大输入电压为直流60V,  最大的输出电压为直流36V。
    2 最大输出电流5A左右,纹波越小越好!
    3 最好是大功率三极管来调节输出电压!
    4 可调范围为:0~36V连续可调,分比率为0.1V。

PS:自己画了一个,用软件模拟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用LM317扩流不行么

网友:
参考春风电源试试。

楼主:
看过春风的电源,使用MOSFET做的!我想用大功率三极管来做,不如TIP42C等!
手头有块别人做的板子,是采用单片机+大功率三极管做的,精度不错大概0.1V的样子,最大电流3A,可调范围0~36V,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电路图,就只能琢磨这款板子的原理图,复制一个!

网友:
tip122 +tl431

网友:
还是运放加基准加MOS管实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春风的电源,使用MOSFET做的!我想用大功率三极管来做,不如TIP42C等!
手头有块别人做的板子,是采用 ...

431加管子括流可行,就是不知道精度如何。没测试过。

网友A:
60,5a电流用线性的,你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5a电流用线性的,你确定?

不到60V,应该是40V的样子!但是最大的电流有5A,散热片准备带上风扇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