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1修复时序电源,满血复活

楼主(2014-04-18):
老早的买了个坏的时序电源
一直在吃灰,没时间修。
这天心血来潮,打开看看,全部是门电路搭的一个顺序控制电源
板子已经被修过,很多地方补过
现在的情况是直通开关打开能全部输出,不能时序控制
因此说明后面的继电器及其驱动回路是好的
只是时序控制这块有问题,犯懒了,不想查电路
简单查了下电源,两个变压器,一个是直通时的电源,一个是时序时的电源
于是想用单片机做个时序控制应该不错,而且电路简单
直通就不用了,于是拆掉直通的变压器,正好放单片机的板子
解除+5V给门电路IC的供电,保持12V给继电器和驱动的电源,+5V正好给单片机用
详细查了下驱动,如下:

控制部分采用2051,输出本来想直接驱动继电器,但是由于2051P1口输出上拉不给力
见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34875

改用光耦输出,正好隔离继电器,省的干扰单片机
基本想法:

用proteus搭了个电路试了下,keil写了个简单的控制程序,效果还行
单片机真的很多年不动了,发现很多知识都忘了,翻了好几天的书呀!

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out[]={0xFF,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uchar i;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0;
    while(x--)
    {
         for(i=100;i>0;i--);
    }
}

void main()
{
     P1 = 0xFF;
    P3 = 0x00;
    i=0;
    while(1)
    {
      if(P3^7==1)
            {
               i++;
               P1 =out;
              if (i>8) i=8;
              DelayMS(1000);

              }

     else    if(P1!=0xFF)
            {
                 P1 =out;
                i--;
                if (i<0) i=0;
                  DelayMS(1000);

             }
     }
}

实验中的图片:

完成后: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wMzQ4NDMy.html

网友A:
干嘛用的?高级流水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嘛用的?高级流水灯吗?

可能是用于 对上电顺序有要求的设备吧,比时很早以前CRT电脑时代,先开显示器,后开电脑主机

网友:
AT89C2051是不是得用高压编程器啊?手里还有几片呢,一直没用~

网友:
让我想起来那句,,采用微电脑控制。。。

网友:
微电脑控制,,,,,高大上啊,,,,也就是个流水灯

楼主:
比流水灯的控制并不是多复杂,只是实现的几个条件不太好搞定
这个不但要顺序开,顺序关,中间还有个控制
比如:开到一半的时候要关,也是顺序关的关到一半要开也是顺序开的

大家可以试试,用流水灯的程序行不行

网友:
所以叫高级流水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用于 对上电顺序有要求的设备吧,比时很早以前CRT电脑时代,先开显示器,后开电脑主机 ...

好像沒這開機順序

网友:
电源时序器用单片机稳定性如何,万一芯片复位了怎们办~最好像磁保持继电器那样,断电后能保持通电状态,不然芯片复位一下后面的设备就坑爹了

网友D:
电阻焊的好飘逸。

网友:
这个电源那是必须得有的。就是输出最好用锁存器处理一下,要不然单片机复位就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焊的好飘逸。

那是实验搭的电路,不是最终的

网友:
时间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沒這開機順序

CRT在开机后1秒不到的时间内,有十几安培的消磁电流,如果电源线不够粗,电压瞬间跌落,可能导致主机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用于 对上电顺序有要求的设备吧,比时很早以前CRT电脑时代,先开显示器,后开电脑主机 ...

一般音乐厅的音响设备的开闭都要用时序电源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