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做了个MFRC522的门禁,却一直读不出卡号,求指导

楼主(2014-04-18):
用STC89做了个门禁系统,自己腐蚀的电路板,无法读出射频卡号,只能读出MFRC522芯片的型号
我把同样的程序烧在成品的51开发板上用就可以,可以通过串口看到读出的射频卡4个字节的卡号
做了三块腐蚀板都不行, 感觉是布线的问题,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大神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一张PCB可以看出问题来,得等高手回答了

网友:
能不能把原理图发上来?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现成的模块,直接连接到IO口就可以用,之前用过六七个MFRC522模块,挺好用的,还是把你原理图附上来吧,PCB不好看,手工做板的话,线从引脚之间穿过去太细了吧,跳线那么长还带拐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现成的模块,直接连接到IO口就可以用,之前用过六七个MFRC522模块,挺好用的,还是把你原 ...

谢谢各位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 给单片机供电的5V太高了   在电源输入端串了个IN4007就好了

网友(2014-10-08):
51单片机是5V的吧?RC522是3.3的,怎么解决?

网友(2014-11-29):
二楼言之有理,应该与板子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2015-03-27):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现成的模块,直接连接到IO口就可以用,之前用过六七个MFRC522模块,挺好用的,还是把你原 ...

楼主,我有些rc522的东西不懂,请你给我解答一下,我是从stm32103往stm32f030上移植,spi已经调通了,但是不能和rc522通信,已经搞了好几天了,给我解答一下。方便留个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