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稳态,怎么办?

楼主(2014-04-18):
中间那个0就是亚稳态吧。 通常怎么处理?

网友A:
亚稳态的输出不一定对后级有影响,看你后面如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稳态的输出不一定对后级有影响,看你后面如何用

嗯嗯!!

网友B:
在第三个信号为低的时候采样,亚稳态不会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第三个信号为低的时候采样,亚稳态不会造成影响

照理说应该是一个周期信号的(isWrite),但这个信号中间时不时的被拉长一次,如图。
下面是程序:
  0:if(y==16) begin y<=5'd0;i<=1;end
                 else if( Done_Sig ) begin y<=y+1'b1; isWrite <= 1'b0;end
                 else begin isWrite <= 1'b1; rData <=cntt ; rBRC <= cntt;end

网友C:
那个0不是亚稳态 看看亚稳态定义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0不是亚稳态 看看亚稳态定义就明白了

那是什么 经常会有一些偷跑出来的小值

网友:
毛刺 不是 亚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