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是一个时钟控制的,边沿却对不齐?

楼主(2014-04-18):
为什么都是一个时钟控制的,边沿却对不齐?

网友A:
从图看两个信号没有相关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看两个信号没有相关性呀

看这个,rBRC<=cntt.但是边沿没对齐,而且冒出了个小小的2把顺序都调乱了。这是怎么回事?
程序大致是这样的:
if(!Busy_Sig)
                case(i)
               1:if(y==16) begin y<=5'd0;i<=2;end
                else if( Done_Sig ) begin y<=y+1'b1; isWrite <= 1'b0;end
                 else begin isWrite <= 1'b1; rData <=y ; rBRC <= y;end

                 2:
                 if( x == 16 ) begin x <= 5'd0; i <= 1; end
                 else if( Done_Sig ) begin rLED <= RdData[3:0];  x <= x + 1'b1; isRead <= 1'b0; end
                 else begin isRead <= 1'b1; rBRC <= cntt; end

             endcase

楼主:
该怎么同步处理?

网友A:
你是组合逻辑呀,有毛刺好理解,没看到你是时序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组合逻辑呀,有毛刺好理解,没看到你是时序逻辑

不好意思。。。刚刚没贴全,完整的程序是这样的:
always @ ( posedge CLK_100Mhz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i <= 1;
                 C1 <= 29'd0;
                 x <= 5'd1;
                                          y <= 5'd1;
                 rData <= 16'd0;
                 rBRC <= 22'd0;
                 rLED <= 4'd0;
                 isWrite <= 1'b0;
                 isRead <= 1'b0;
             end
         else  if(!Busy_Sig)
                case(i)
                1:if(y==16) begin y<=5'd0;i<=2;end
                else if( Done_Sig ) begin y<=y+1'b1; isWrite <= 1'b0;end
                 else begin isWrite <= 1'b1; rData <=y ; rBRC <= y;end

                 2:
                 if( x == 16 ) begin x <= 5'd0; i <= 1; end
                 else if( Done_Sig ) begin rLED <= RdData[3:0];  x <= x + 1'b1; isRead <= 1'b0; end
                 else begin isRead <= 1'b1; rBRC <= cntt; end

             endcase

网友B:
cnt1在什么地方,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t1在什么地方,没有找到

就是cntt 我输出的时候用assign把脚给拉出去了 assgin cntt1=cn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