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次K60PCB后重新画了块,大家帮忙看看给点意见(已解决)

楼主(2014-04-18):
前天画的 现在看看乱成一遭, 昨晚又重新画了个。。
再传上来,有PDF版,, 软件用的是AD10。
之后覆铜有什么要求么?
希望大家踊跃批评和建议。谢谢

楼主:
好吧,谢谢肯定

网友A:
底层电源线直接连就是,直角应该不怕!要不看的老别扭!

网友B:
过孔多大?好像很多都在焊盘上、或者很靠近焊盘?

覆铜可能不完整,可以再挑一挑

网友:
楼上 评论很犀利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指点!!!

现在在做实验,晚上回去改图。
弱弱问下,你图1中打绿圈和红圈加一杠的是什么意思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层电源线直接连就是,直角应该不怕!要不看的老别扭!

恩 好的。 想想之后会辅铜,地线没必要弯。 3.3V的也不用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孔多大?好像很多都在焊盘上、或者很靠近焊盘?

覆铜可能不完整,可以再挑一挑

恩, 是有很多在焊盘。
过孔好像是1.5mm吧,晚上再看下。
暂定1.5mm,这样放在焊盘影响大么
辅铜是全都铺么? 网格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是有很多在焊盘。
过孔好像是1.5mm吧,晚上再看下。
暂定1.5mm,这样放在焊盘影响大么

过孔1.5mm太大了,一般是0.8 0.4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是有很多在焊盘。
过孔好像是1.5mm吧,晚上再看下。
暂定1.5mm,这样放在焊盘影响大么

辅铜是全都铺么? 网格好点?
如果手工焊板子无所谓,过炉的话网格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1.5mm太大了,一般是0.8 0.4 就可以了!

3Q3Q。
晚上改。。
正在玩python,,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指点!!!

现在在做实验,晚上回去改图。

首先纠个错误。我不是大神啊
那个你主要看我框起来的绿色的部分。
主要有:VIA打在焊盘上,打在焊盘上你手焊当然无压力。但将来还是要加入正规部队的,正规SMT在回流焊时如果VIA打在焊盘中间锡膏会通过VIA流跑造成假焊(盘中孔不在讨论之列,那种只有高价格的HDI会打盘中孔)。所以........
两个网络相同的焊盘不推荐直接横过去。
还有部分线没有推直,折弯的完全可以推直。

另外,很巧啊。我也在学PYTHON.差不多半个月了,用的邹琪鲜的视频加《PYTHON基础教程》入门的。这几天每天下班后用PYQT学写UI

网友D:
1. 过孔全局统一为一种类型。 你现在信号上12/25.  电源上12/35 12/45的。全部统一,如果怕过孔载流不够 就用2个过孔。
2. 除非BGA芯片,其他的过孔不许上焊盘
3. 插座现在是2.54mm的间隔, 可以考虑改为2mm的,以便更多的引线出来,
4.你封装是用向导自动生成的。 可以删掉机械1,15层里面的东西。
5. PCB 最好加上丝印版本号,以便将来区分各种板子
6. 淘宝上面很多K60的核心板, 你应该去看看 借鉴一下

网友E:
我来学习一下,PCB画板还真是需要专业知识的。
否则画一辈子都只是把预拉线连起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纠个错误。我不是大神啊
那个你主要看我框起来的绿色的部分。
主要有:VIA打在焊盘上,打 ...

谦虚了啊

这次肯定是手焊了,所以焊盘能改的就改改了。以后画一定记得这点的。
我是有门python的课。
感觉挺自由的一个语言。不过我现在不怎么用这方面,没怎么学吧(一上课就犯困)
以后需要这方面的编程时再拿出来啃了。。

明天发厂家做了,第一次做板子还是挺期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过孔全局统一为一种类型。 你现在信号上12/25.  电源上12/35 12/45的。全部统一,如果怕过孔载流不够 就 ...

多谢指点。
收获不少,谨记在心了。
排针可以考虑换下,都忘记之前买的有剩下的2mm的了。
机械层15好像是因为使用的一个库里的封装
我收集了很多家的,不过只有原理图,你是说看他们的实物来学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学习一下,PCB画板还真是需要专业知识的。
否则画一辈子都只是把预拉线连起来而已。 ...

是啊。
我这只是小打小闹了,,,

网友:
顶,PCB不只是简单的连线

网友F:
没有AD10,看了一下原题图,你的pin41~44怎么连接怪怪的。

网友F:
还有你这个芯片具体型号是什么?
否则都不怎么好和参考手册对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你这个芯片具体型号是什么?
否则都不怎么好和参考手册对应起来。

MK60DN512VLQ10

非常感谢版主这样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AD10,看了一下原题图,你的pin41~44怎么连接怪怪的。

这个是让EXTEL32 VBAT都和地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MK60DN512VLQ10

非常感谢版主这样帮助

网上的核心板一般都是MK60DN512ZVLQ10这种带“Z”的Rev1版本芯片,而你这块是Rev2版本的。
程序无法直接使用,因为各方面有优化寄存器都有修改,改软件时建议你看一下AN4445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的核心板一般都是MK60DN512ZVLQ10这种带“Z”的Rev1版本芯片,而你这块是Rev2版本的。
程序无法直接 ...

是的。。
我都忽略这点了。
查了下以为他们都是一样的。。。
这个得看看,

网友:
这个参考设计的电源线很酷唉,为什么是圆环套圆环呢?有啥好处吗?

网友:
6楼的图看起来真的很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的核心板一般都是MK60DN512ZVLQ10这种带“Z”的Rev1版本芯片,而你这块是Rev2版本的。
程序无法直接 ...

大概看了这个文档,感觉硬件上需要更改的不多吧,特别是跟我现在这个情况有关的。
之后软件确实需要改些的。引脚复用功能、寄存器变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看了这个文档,感觉硬件上需要更改的不多吧,特别是跟我现在这个情况有关的。
之后软件确实需要改些 ...

恩 主要是软件方面要改动,硬件毕竟Pin to Pin兼容的所以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