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KIT3坏了几个了。。。

楼主(2014-04-18):
都是同一奇怪现象,烧写某些型号不行,但烧某些型号却又正常,比如写pic16f690正常,但写PIC16F73又不行了,其中有原装的和山寨的,都是同一故障,有谁修理过。。。

网友A:
尝试用个独立的外部供电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用个独立的外部供电试试看

也试过外部供电烧写,也不行,一直是正常的,突然就不行了,怎么弄都不行,包括重新下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试过外部供电烧写,也不行,一直是正常的,突然就不行了,怎么弄都不行,包括重新下固件。。 ...

试试把大的电容拆了试试 ,尤其跟电源和芯片有关的

网友:
固件重新刷一下看看

网友:
示波器看看VPP电压

网友B:
PICKIT3与PIC连接线是否太长?
我被这个PIC修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KIT3与PIC连接线是否太长?
我被这个PIC修理过!!

肯定不是连线的问题,一直在用的。。。

网友C:
很可能是线的问题

网友:
原厂标准(排针)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是线的问题

应该不是,换一个KIT3就正常了

网友:
低价出给我算了,我要了

网友:
我的KIT3被我正负短接过都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是不是不同型号的IO不一样

网友(2014-06-03):
搞了吗,不太应该啊,是不是硬件坏了

网友(2014-07-14):
目前都是直接焊插头出来,那个插座太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