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AR编译k60程序出现的问题,求解释。(已解决)

楼主(2014-04-18):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25bdc bytes in <[0x1fff0410-0x20010000]>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1fbf1).
程序就只有main里面的摄像头取中线的算法,外加一个串口发送到上位机的程序,没有其他的,然后就出现上面的错误。
求帮助

网友:
你的摄像头用的数组多大啊?

楼主:
u8 ImageBuf[ROW][COL];
#define ROW 240
#define COL 320
这就是摄像头存储定义的数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u8 ImageBuf[ROW][COL];
#define ROW 240
#define COL 320

你的芯片SRAM大小多少呢?
这个数组很大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芯片SRAM大小多少呢?
这个数组很大诶

呃,这个东西怎么看?我用的是K60N512.。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这个东西怎么看?我用的是K60N512.。

请下载该K60PB 文档,查看芯片SRAM大小。
通过查找该文档,可知这款SRAM大小是128KB的。

楼主:
还是因为数组定义的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因为数组定义的太大。

楼主把数组改小一点呗,定义这种变量也要根据你芯片RAM多大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因为数组定义的太大。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了
感谢你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解决方法

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在飞思卡尔版块发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