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 有人会修理三菱M60系统的加工中心吗?

楼主(2014-04-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系统带有一本维修说明书的,那个上面有每个报警号的意义的。

网友:
不知道这本说明书是不是相应的。
看结构,屏不亮应该只是通信终端出现了问题,和机器本体的控制系统无关吧!

网友:
呼叫 数控黑客 wqm8181 ,我操作过这个系统,会不会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
曾经 做过2年的路过,,,,
貌似都忘记了。。。。。。

网友:
我现在在外面,电脑不在身边,不好查,阿莫查下显示器的背光是不是好的?用手电照照显示屏,看有没显示内容?

网友:
判别是否液晶屏问题

盲操作:启动后,按RESET 故障复位,然后操作回零。可以回零的证明系统没问题,是液晶显示部分问题。

参考案例:遇到过其它机型同类故障(且成为黑屏吧),机床无任何动作。电脑板上指示数码管能跳动。后证实是主板上(有几块板组合)PLC 控制部分失效,导致PLC自检信号无法发送至NC板引起黑屏故障。

网友:
维修我不懂,不过我看过好多人不会正确的关机和开机。
顺便说下正确开关机步骤:
关机:
1:XY两轴移动到机床导轨中间位置,这样可以避免一头偏重,Z轴也一样,降到一半位置为好。
2:按“急停”
3:按操作面板上的关机键
4:关机床总电源
5:关气源
开机:
1:开气源
2:开机床电源
3:按操作面板上的开机键
4:解除关机时候“急停”键
5:回零位

我之前有一台三菱加工中心变压器铜鼻子那里没锁紧,出现过开机工作一段时间,机床像是电压不稳,工作灯闪烁,还有嗞嗞的响声,然后就断电。供参考!

网友:
开机观察8的数码管显示动态,

网友:
主要看开机启动的过程中。

网友:
WDER是红灯的话,那可能是主板有问题。看门狗故障。

网友:
NCSYS是不是置在0上?这个开关别动,动了可能格式化系统了。

网友:
NCLED是8的话,就是NCSYS没置在0位上。

网友:
看样子是液晶屏的供电电源故障,系统检测到电源不正常后,WDER灯才变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变频器都闪动显示:F2一E7一F2一E7

驱动器显示正常的 E7是急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一点担心的是: 刀库的数据会丢失吗

就怕系统参数,plc程序丢失。之前要有备份就好了。格式化一下,再把备份拷进去。

网友:
看门狗报警,很有可能是主板数据问题。以前我

网友:
以前我一客户也是看门狗报警。后来三菱人去刷了一下系统。后来机床数据

网友:
后来恢复机床数据。

网友:
万幸,主板好的就放心了。最好数据备份。

网友:
搞好发个心得,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消息,主板竟然是好的。明天将显示器拆过去给维修商检查。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