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电磁干扰问题!

楼主(2014-04-18):
我现在调摄像头呢,刚开始没有装到车上面的时候没有干扰,现在在车上(车上各种电机各种电磁阀),打印出来的图像很不正常,该怎么办呢?

可是最奇怪的是给整个车开电,这时候打印出来的图像是正常的,但是运行完一次电机然后开启摄像头又不正常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门子电磁干扰,

为什们发生在电机运行过,再停止运行之后呢??

好郁闷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啊

网友A:
摄像头是谁?
打印机是谁?
有主机吗,啥型号?图像是如何交接的?
电源是如何变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是谁?
打印机是谁?
有主机吗,啥型号?图像是如何交接的?

摄像头是彩色ccd,摄像头板子由stm32f103主控, 作为下位机,与上位机之间can通信传输,现在自我感觉两个之间电磁干扰使得图片上有雪花点

网友:
电源问题?

楼主:
自我感觉是共地问题,通过地线影响的摄像头

网友B:
嗯,以前遇到过一个小电机把系统拉死的问题,后来独立供电就OK了,测一下是否CCD纹波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以前遇到过一个小电机把系统拉死的问题,后来独立供电就OK了,测一下是否CCD纹波很大 ...

恩恩,是,有波纹,直接将摄像头的信号给了tft屏,也有波浪

网友C:
曾经也遇到过电机干扰液晶显示的问题,然后把电机地移到电池地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也遇到过电机干扰液晶显示的问题,然后把电机地移到电池地就解决了

什么是“电机地移到电池地啊”??

楼主:
网上说:高频信号会干扰摄像头的信号,我用的电机480hz,这也不是高频信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是,有波纹,直接将摄像头的信号给了tft屏,也有波浪

直连啊.?  那肯定完蛋了..

网友A:
给搂主个花费极少的排除方法:给各部分用电池单独供电,找出易受干扰的用DC/DC隔离供电,或者找出抗干扰更强的方法。

网友D:
从楼主的叙述来看,那个电机是很大的干扰源,对于电机引起的问题,一般来说主要有:
1.电机启动引起的电压跌落,造成系统崩溃,解决方法是在电源上加大电容,或加二极管隔离。
2.电机换向器切断绕组产生的瞬时高压,这个得加TVS、共模电感,PGND旁路电容解决。
3.电机火花辐射干扰,这个需要做好屏蔽和接地

网友E:
估计是电机的电刷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楼主的叙述来看,那个电机是很大的干扰源,对于电机引起的问题,一般来说主要有:
1.电机启动引起的电压 ...

试过在电源两端加电容,但是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搂主个花费极少的排除方法:给各部分用电池单独供电,找出易受干扰的用DC/DC隔离供电,或者找出抗干扰更 ...

现在给每个模块单独供电后还是影响,分析上位机下位机现在两者之间的联系只有can通信,所以从can这里找的问题!

现在问题找到了,电机的影响(电机由上位机控制的)通过can的地线,影响了摄像头模块的信号,

所以直接去掉can通信的地线,只用了两根,现在图像很稳定!

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电机的电刷那里出了问题。

电机工作很正常,也不知道怎么会影响摄像头的信号!

至少现在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网友A: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干扰这种敌人,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只要距离足够远,总能将影响减小到可以感觉不到的程度。延安这地方就很合适,距离强大的最敌人日本够远,距南方的国军就更远了。如果需要,可以用光隔来传递CAN信号,那就可算刀枪不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干扰这种敌人,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只要距离足够远,总能将影响减小到可以感觉不到 ...

精辟的比喻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