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东西喜欢刨根问底,2个礼拜也分析不出简单的315电路

楼主(2014-04-18):
研究东西喜欢刨根问底,2个礼拜也分析不出简单的315电路,有没有RF高手帮忙分析下各个电路元件。

上图L1 L2都各其什么作用,分析了一下,也不想电感三点式,也不想电容三点式,
实在搞不明白才发帖问下大家。网上搜了下,都是抄来抄去的,没有一个深入研究的啊。

网友:
就知道B1是 声表面波谐振器,不是一个晶振,它的原理像一个选频变压器

网友:
同问!这玩意原理图一样,PCB不一样都有差异

网友:
顶一下,等高人回答

网友A:
这个东东,你去学习一下等效电路的分析,就很好懂了,这事高频电子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A:
KCL KVL 戴维南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CL KVL 戴维南定理

我去,难道计算他的复频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你去学习一下等效电路的分析,就很好懂了,这事高频电子电路的一部分。 ...

我分析了两三个礼拜也分析不出来,画出来交流等效电路看着也不像电容三点的,很吸怪啊,
高手能帮忙分析分析原理吗。。

网友:
等了这么久不见高人出现,小弟先来大胆推测一下,抛块砖,等玉石砸过来:
1、315M声表等效为LC并联,可以看作选频网络。也就是说,上电的瞬间,由于电压的冲击,SAW已经开始衰减振荡了。 能不能维持,就要看正反馈。
2、R1作为base偏置,3.3V~12V供电时,偏置电流约0.5mA~2mA。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3、saw的振荡电压叠加在基极。天线输出与saw反向,L2既是C级偏置,也是正反馈。
4、L1为刚降到的电路提供偏置,应该还同时有RF choke的作用。
5、VT2是控制用。 这个电路的R2取值应该是把VT2直接饱和了。看了百度的电路说明,R2取值是27K。个人感觉有些道理,R2取值大一些,VT2的ce等效为一个电阻。这样就可以通过C1再次提供一个正反馈信号,这样应该更容易维持振荡。
6、取值的问题: VT2不存在问题;VT1增益带宽7G,解决315应该远不在话下。R1、R2上面说了。剩下C1和两个电感,咋算还真不知道。我估计这个电路的爹也不一定用计算的办法,不然就不会用xxT来表示了。

网友(2015-04-05):
我做过这个更简化的电路,一个三极管的,也没有天线的那个电容,直接板载天线,这里说下,电感用T表示那个的那个值实际上是假的,应该对应的是个空心电感,绕几圈,几个T是几圈,当年是有铅的三极管,现在无铅工艺的管子调试这个电路比较难了。论原理还真没弄明白是那个等效电路,我们那时候就是用这种电路做的车载遥控器。

楼主:
用这个电路图算是调出来了,小批量生产还可以。主要是用频谱分析仪一点点调的。不过依然没有研究明白这个电路。到底算是电感三点式,还是电容三点式。
增益和相位都是怎么分析的,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
就一个三点震荡,然后加一个开关

网友:
R1是个上拉电阻还是基极偏置电阻?

楼主:
R1是为发射管提供基极偏执。没有的话起振不了的。
这段时间分析了一下,应该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网友(2015-10-20):
引用 楼主:
用这个电路图算是调出来了,小批量生产还可以。主要是用频谱分析仪一点点调的。不过依然没有研究明白这个电 ...

楼主,你主要调节了那几个参数,调节的原则是什么啊?

网友:
我也喜欢刨根问底,,,mark 。

网友:
并看不懂,感觉高频白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