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卸载2345好压?

楼主(2014-04-18):
刚装了“波妹”的win7 64bit,带有2345好压,无法卸载。求方法!谢谢!

网友:
直接删了!

楼主:
google搜索,需要再次下载2345好压,选卸载。
难道只有这个办法?
真的不想去下载...

楼主:
只能这样了,右键只能改注册表了,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这样了,右键只能改注册表了,哎...

这就完了呗!

楼主:
不让删的,先删注册表试试,
哇,注册表有关haozip有这么多?

网友A:
我怎么记得删除不了2345的2个文件,就把别的文件删除了,而且这两个文件总是删除不了,大波妹请出手

网友:
请金山卫士出马。

网友:
先杀进程再删文件后改注册表。。。。这样应该行了吧?

网友:
设置里, 外壳整合取消关联右键资源管理器, 取消文件关联等,  保存设置 , 重启, 就可直接删除软件所在的文件夹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记得删除不了2345的2个文件,就把别的文件删除了,而且这两个文件总是删除不了,大波妹请出手 ...

HaoZipExt.dll 吧, 那是右键资源管理器菜单的,  先软件设置取消关联   或者  执行 regsvr32 /u /s HaoZipExt.dll,  重启,  就可直接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aoZipExt.dll 吧, 那是右键资源管理器菜单的,  先软件设置取消关联   或者  执行 regsvr32 /u /s HaoZip ...

谢谢,才转到win7,好多东西不熟悉

网友:
直接删除安装目录   不知道可以不 试试吧  谢谢

网友:
放着微软原版不用,非要用修改过的,自己给自己添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