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nCat德国倍福,有人使用过这个软件吗?

楼主(2014-04-18):
整了一天了,什么都没有做出来,这软件的资料少的可怜,还不怎么详细,有人玩过这个吗?求教啊!!!!!

网友A:
这个软控制系统,老外爱用,应该是老外爱用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新产品,我们公司中空玻璃线上用到过,包括人机界面,软件PLC,通讯总线,运动控制,上海有牛人破解过,反正用的少,偏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控制系统,老外爱用,应该是老外爱用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新产品,我们公司中空玻璃线上用到过,包括人 ...

能给点资料不?就是怎么用这个软件。我整了一天,郁闷的很啊

网友:
关注,最近也在查找备福PLC编程资料

网友B:
我们公司在用这个控制器。不知道你想怎么玩,没有硬件不好玩的。
还有BECKHOFF的安装程序安装在普通PC机上很有可能蓝屏的。
先说下想怎么玩吧

网友C:
这个版本可以再win7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在用这个控制器。不知道你想怎么玩,没有硬件不好玩的。
还有BECKHOFF的安装程序安装在普通PC机上 ...

大神 ,我就是有个项目有那么一点沾PLC的边,我只有用TWinCat来模拟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陈功。点击菜单的Start就出现下面的情况

我就是想ADS通信,在网上找了个例子,用的是VB写的上位机程序。我有两台电脑,一台XP安装的是TWinCat,另一台装的是Win7。我 就是想在win7上的程序能与xp上的TWinCat通信。这个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本可以再win7下使用

我虚拟机装了个win7 我先去虚拟机上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B:
不会发附件,有ADS通讯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发附件,有ADS通讯的资料

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发附件,有ADS通讯的资料

请问有例程吗?

网友:
好像有,要什么语言的?

网友:
他们公司有免费培训的,管中饭不管住

网友:
俺以前看过倍福的,软件和力士乐的完全一样

网友D(2014-07-10):
这个可以联系我,我们一直用beckhoff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本可以再win7下使用

好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联系我,我们一直用beckhoff的东西

大神指点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神指点下啊……

你们用倍福做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们用倍福做什么?

伺服控制,打算用ET1200,我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东西

网友F:
有人用labview 来做EtherCAT通讯的吗?
现在手头有几个用了该通信协议的仪表,客户是用VC写的程序,想移植到Labview上面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伺服控制,打算用ET1200,我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东西

哦,那涉及不到PLC啊。直接用ET1100配合一个MCU或者DSP做个从站就行了,当然主站还是需要买倍福的模块。

网友(2014-08-20):
BECKHOFF在风电领域用的比较多,TWINCAT、PEPTOOL和REXROTH都是基于CoDeSys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人用labview 来做EtherCAT通讯的吗?
现在手头有几个用了该通信协议的仪表,客户是用VC写的程序,想移植 ...

labview 安装运动和控制工具包,可以和PLC通讯了。图形界面,比较简单。

网友:
这个论坛讨论技术真不错 牛人真多 这么偏门的软件都能有人解答

网友:
上个编程手册

网友:
倍福是基于 工控机的,说白了他的控制器就是台电脑

网友E(2014-10-11):
引用 网友D:
哦,那涉及不到PLC啊。直接用ET1100配合一个MCU或者DSP做个从站就行了,当然主站还是需要买倍福的模块。 ...

主站不是用PC常用的网卡即可?你买的倍福什么型号的 主站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主站不是用PC常用的网卡即可?你买的倍福什么型号的 主站模块?

得用专用的倍福模块,一般网卡肯定不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得用专用的倍福模块,一般网卡肯定不行的

什么型号?多少钱?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型号?多少钱?谢谢

具体型号和价格不记得了,可以联系倍福在上海或北京的客服

网友:
我们公司有台设备就是这个,来的时候网线插错了 悲剧了……现在看见它就头疼

网友(2014-11-17):
倍福应该是以后的发展趋势吧。工业4.0啥的。

网友:
他们做的PLCopen很棒,前东家在山寨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