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A熔丝位设置

楼主(2014-04-18):
我用的是atmega128A  ,数据手册上说可以用16M外部晶振,但我不知怎么设熔丝位,请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
这上面没有说16M时怎样设置

网友:
不是外部晶振么,你截的图是RC振荡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问题我解决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问题我解决了!感谢

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如何配置M128 为外部晶振16M?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已经被我弄死两个M128了

网友B(2014-05-19):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问题我解决了!感谢

楼主,应该怎么设置熔丝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如何配置M128 为外部晶振16M?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已经被我弄死两个M128了  ...

不好意思,好久没进来了,你提的问题今天刚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怎么设置熔丝位??

不好意思,你提的问题今天刚刚看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好久没进来了,你提的问题今天刚看到!

我的熔丝位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楼主好样的

网友B:
根据什么来设置晶振对应的熔丝位?

网友(2014-06-22):
引用 网友B:
根据什么来设置晶振对应的熔丝位?

每个熔丝位都有固定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