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ios ii里的一个循环的问题

楼主(2014-04-18):
最近在用nios ii做一个东西,下面是一段我有疑问的代码:

          while(1){
                if(ADC_RDY->DATA==1){
                    reg1=SPI_READ_REG(0x2A);
                    reg2=SPI_READ_REG(0x2B);
                    reg3=SPI_READ_REG(0x2C);
                    reg4=SPI_READ_REG(0x2D);
                    reg5=SPI_READ_REG(0x2E);
                    reg6=SPI_READ_REG(0x2F);
                    i++;
                    if(i >=500)break;
                }
           }printf(“end”);
其中,ADC_RDY->DATA是一个500HZ的信号,高电平的时间是250ns(这两个都是我用示波器实际测得到的)。
SPI_READ_REG()是一个SPI读寄存器的函数,执行一次起码需要的时间是2500ns,那么也就是说我执行6次需要的时间是15000ns
ADC_RDY->DATA:            ____                                                                                    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六个函数执行的波形:                   ———————————                                                             ————————————————
                            --------------------|                               |—————————————————————|                                           |————————————————

这里假设高电平是函数执行的时间。。。。。。

现在问题来了:我要跳出这个while循环,那么至少也要一分钟的时间,但是现在实际时间是很短,我一按下按键,不到两秒中,就跳出循环了。。。。。。。。。。。。。。。。。。。。

求路过的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看到i被有效地初始化,另外SPI_READ_REG() 为2500ns即2.5us , 则整个循环时间 (其他指令时间忽略不计)T = 500 * 2.5 * 6 us= 3 * 2.5 = 7.5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i被有效地初始化,另外SPI_READ_REG() 为2500ns即2.5us , 则整个循环时间 (其他指令时间忽略不计) ...

真正的问题其实是。。。。。。500HZ就是指500次一秒。。。开始看错datasheet,以为是500次一分钟了,所以现在读的很快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