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QT时 如何提前确认自己全部需要的库文件都齐呢?

楼主(2014-04-18):
如题所示, 怎样才能提前确定好 系统里已经具备所有需要库呢?

安装QT的时候,光make 一下就花了几个小时, 最后中断了 ,原因是 没有安装一个库!!!
/usr/bin/ld: cannot find -lXrender

如此折腾,每次编译个一两个小时,突然来个中断 又要重新来,那不是有可能一辈子都没能装好???

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安装好需要的库后不会make clean 才make 吧?否则不会花这么长时间的,之前的已经到了ld 阶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好需要的库后不会make clean 才make 吧?否则不会花这么长时间的,之前的已经到了ld 阶段了。。。。 ...

没有make clean ,只是重新输入make !
时间还是需要那么久!

楼主:
编译 QT for arm 的时候 出现  QtXml: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B:
直接从软件源安装Qt Creator,自己编译太麻烦,无法解决依赖问题。至于版本,从软件源安装的应该比较新,其实新版本和旧版本差异不会太大,直接编译与桌面环境的Qt 版本相同的嵌入式ARM版本也不会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软件源安装Qt Creator,自己编译太麻烦,无法解决依赖问题。至于版本,从软件源安装的应该比较新,其 ...

有没有教程~~~??

网友:
自己编译当然很麻烦,在debian下一条命令就搞定 sudo apt-get install qtcre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