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下刚完成的光驱雕刻机机械部分

楼主(2014-04-19):
拆了两个破光驱 丝杆部分做了个光驱雕刻机 驱动部分只用6065测试了下 我的雕刻机驱动没有 小电流 光驱电机特别热 在某宝 订购了三个a3967 一个15块 还在哪里发现了 130块的usbcnc接口卡 现在在路上 等到家 撞上测试在补些图片和说明

这是我自己做的激光对位连接架 对了这是大雕刻机了 230*320的 呵呵 还有我自己弄的小工控机箱加显示器可以触摸哦 原来坏导航拆的屏幕和触摸屏幕 自己找的驱动改成工控触摸显示器了 有点小 不过够用了

网友:
牛人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A:
这个能开源吗?
成本低,雕个PCB怎样?

网友:
看着不错,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开源吗?
成本低,雕个PCB怎样?

做好了测试下 估计功率激光的烧pcb费点劲 木头纸张啥的烧字没问题

楼主:
新手了 需要学得太多了 还要各位老师多多指导

楼主:
做好的一定多发点图片 一个人弄有时候专心了就忘记拍照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好了测试下 估计功率激光的烧pcb费点劲 木头纸张啥的烧字没问题

先在PCB上涂油,用激光烧pcb上面的涂油,没涂油的地方就可以被腐蚀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PCB上涂油,用激光烧pcb上面的涂油,没涂油的地方就可以被腐蚀掉啦

那得紫外激光啊。

网友:
看不见啊!

网友:
碉堡l了,厉害

网友:
路过看 到 激光头 多少功率的?能用很久么?

网友:
很好的东西

楼主:
不能编辑了??好吧 那后续图片都发这里了
驱动到了 选择的usbcnc 这样可以在另外一台电脑受桑控制了

驱动 买了3个 开始打算做三轴 但是有一个驱动在测试的时候误操作挂掉了 所以拆掉了z轴 ...

测试雕刻 激光是拆光驱时候的有两个 其中一个也挂掉了 因为没用横流板 直接串电阻 这个方法不可行 HOHO ...

雕刻中 看到烟了吗 测试的激光功率 190mw 买的100mw的横流板 不知道能用多久

一缕青烟 HOHO

网络上找的矢量图 用artcam转换刀路 在usbcnc里输出中

这是在一张40x60mm的190克牛皮纸上刻的

效果可以不过有点不足 比如我测试的是f300灼烧质量最佳 结果在拐弯和 小细节的地方 f值就变的很低 导致灼烧 ...

网友(2014-08-03):
引用 网友A:
先在PCB上涂油,用激光烧pcb上面的涂油,没涂油的地方就可以被腐蚀掉啦

这个东西如果激光功率太小会不会不行,比如100MW蓝紫激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编辑了??好吧 那后续图片都发这里了
驱动到了 选择的usbcnc 这样可以在另外一台电脑受桑控制了

软件要注册的呢,可是正版又好高高高高价呀。

网友:
牛人啊 ,膜拜

网友:
佩服佩服,牛人!

网友:
这思路挺好

网友:
可不可以切薄的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