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串口连续写入出错,已经纠结三天了

楼主(2014-04-19):
本人小白,在做特权同学的实验,自己对照着接口学着写。
实现的功能是每隔一段时间往fifo写入数据,fifo的empty拉低就将数据读出,然后再将数据从串口发到PC。
每隔一段时间往fifo写入一个8位数据再读出来是可以的,但是连续写入两个以上的8位数据就出错了。从连续写入数据到从串口读出整个大模块的功能仿真是没有问题的,将程序烧到板子上就出问题了。哎,这个问题已经纠结了我三天了,求指导,谢谢!

外部时钟50MHz

网友:
在手机上,看不了付件,注意下fifo收到读后要两三个时钟数据才变化的,还有是连续读的,那读的线不禁止,每个时钟出一个数据

楼主:
额,原来是发送模块有问题,串口发送帧少了两位

网友(2014-06-11):
建议用现成的标准iP来做

网友:
特权同学的程序也有不好的地方,参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