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357 spiflash跑不起来

楼主(2014-04-19):
外部spiflash可以下载程序,校验也成功但是跑不起来,不知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网友A:
BOOT脚启动设置是否OK?

网友:
4个boot管脚,选择复位加载源

设置好还要复位一下,感觉43系列的芯片定位有点尴尬了,这么碉堡的MCU注定只能用在狭窄的高端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脚启动设置是否OK?

应该是设置对了,norflash是可以跑的,spiflash跑只要设置p1-1为高。

网友B:
网上看的资料,4357在片内flash有程序的时候,是不管boot如何设置,都只执行片内flash的。你先把片内flash擦除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看的资料,4357在片内flash有程序的时候,是不管boot如何设置,都只执行片内flash的。你先把片内flash ...

嗯,片内FLASH是擦掉了的,外部NOR FLASH是可以跑起来的。

网友(2014-10-20):
引用 网友B:
网上看的资料,4357在片内flash有程序的时候,是不管boot如何设置,都只执行片内flash的。你先把片内flash ...

高手啊 刚刚开始搞lpc4357

网友(2015-02-28):
LPC4357如何设置才能烧写到外部SPI FLASH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