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对K60DMA的认识

楼主(2014-04-19):
//DMA参数配置
  dma_init_struct.DMA_CHx = DMA_CH0;    //CH0通道
  dma_init_struct.DMA_Req = PORTC_DMAREQ;       //PORTC为请求源
  dma_init_struct.DMA_MajorLoopCnt = LINE; //主循环计数值:行采集点数,宽度
  dma_init_struct.DMA_MinorByteCnt = 1; //次循环字节计数:每次读入1字节
  dma_init_struct.DMA_SourceAddr = (uint32)&PTD->PDIR;        //源地址:PTD0~7
  dma_init_struct.DMA_DestAddr = (uint32)Pix_Data;      //目的地址:存放图像的数组
  dma_init_struct.DMA_DestAddrOffset = 1;       //目的地址偏移:每次读入增加1
  dma_init_struct.DMA_AutoDisableReq = TRUE;    //自动禁用请求
  //初始化DMA
  LPLD_DMA_Init(dma_init_struct);

这是我用的DMA 部分。是用在摄像头采集部分的。
昨天换了个存数图像的数值。uint16 Image[LINE] 然后采集的图像就不正常了。经过不断的摸索,发现是在此循环自己计数出了问题。因为我定义的是uint16 ,而原来使用的是uint8
所以我这里的时间应当给为2 。这样就正确了。
后来我还是吧我的数值改为了uint8类型的。
这个次循环字节计数。自己感觉就是你这个变量是几个字节的就给你计数几次,占有同样的字节,这样就保证了是同样的字节数。例如我的uint16 类型的数组里的数值。如果次循环计数为1 的话,那么。我得到的数据就是uint8类型的
。这样会造成数据的丢失。
就说这些吧。只是自己的一点点认识。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感谢 湛泸骏驰 的分享
摄像头数据用DMA传输的确是比中断方式便捷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 湛泸骏驰 的分享
摄像头数据用DMA传输的确是比中断方式便捷多了。

现在对数据类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网友B:
再给你介绍下 dma_init_struct.DMA_AutoDisableReq = TRUE;
DMA每次MajorLoop后,不会自动停止传输,如果想每次MajorLoop后自动禁止这个通道,需要把CSR中DREQ置为1,这样每次MajorLoop之后 DMA通道就休息了
我的代码http://git.oschina.net/yandld/CH ... drivers/K/src/dm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给你介绍下 dma_init_struct.DMA_AutoDisableReq = TRUE;
DMA每次MajorLoop后,不会自动停止传输,如果 ...

现在在看你的代码了。   只是一个人弄,现在不想换库哈。。  向你学习。。